[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处理 10/100BASE-T以太网交换机上未使用的 PHY 端口的引脚?

楼主(2024-10-12):
处理方式取决于交换机是否具有电流模式 PHY 或电压模式 PHY。较旧的交换机使用电流模式 PHY,而较新的交换机使用电压模式 PHY。
1.带电压模式 PHY 的交换机
如果没有使用适当的寄存器设置关闭未使用的集成 PHY,PHY 将保持开启状态并尝试自动协商。但是,由于它无法建立链路,交换机将不会在未使用的 PHY 端口上接收或传输数据。
无论 PHY 是否通过寄存器设置关闭,未使用端口的 TX+/- 和 RX+/- 引脚都应断开连接。
2.带电流模式 PHY 的交换机
如果设置了 PHY 断电寄存器位,则未使用的 TX+/- 和 RX+/- 引脚可能未连接或短路接地。如果 PHY 未断电,则未使用的 TX+/- 和 RX+/- 引脚应短路接地。

网友A:
未使用直接悬空可以吗

网友B:
这个主要还是看芯片要求,有的芯片要求悬空,有的可能又是要求接地等。

网友C:
一般可以不管吧,主要是需要看数据手册推荐才行

网友D(2024-11-18):
在处理10/100BASE-T以太网交换机上未使用的PHY(物理层)端口的引脚时,需要确保这些引脚不会对系统的正常运行产生干扰,并且符合电磁兼容性(EMC)和电气安全标准。

网友E:
悬空是指将未使用的引脚保持不连接状态。这种方法简单,但可能会引入噪声或干扰,尤其是在高频或高噪声环境中。

网友F: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将未使用的引脚连接到电源电压(上拉)或地(下拉)的电阻。这种方法可以确保引脚在未使用时保持稳定状态,减少噪声和干扰。

网友G:
将引脚连接到电源电压(如3.3V或5V),通常使用1kΩ到10kΩ的电阻。

网友H:
将引脚连接到地,通常使用1kΩ到10kΩ的电阻。

网友I:
如果未使用的PHY端口与已使用的端口共享某些引脚(如MII/RMII信号),可以将这些引脚连接到已使用的端口。这种方法可以简化电路设计,但需要确保不会引入冲突或干扰。

网友J:
某些PHY芯片具有内部终端电阻,可以将未使用的引脚连接到这些电阻。这种方法可以确保引脚在未使用时保持稳定状态,减少噪声和干扰。

网友K:
如果PHY芯片没有内部终端电阻,可以使用外部终端电阻。通常,这些电阻的阻值为50Ω,用于匹配信号线的特性阻抗。

网友L:
不同的PHY芯片可能有不同的引脚配置和处理建议。在处理未使用的引脚时,务必参考PHY芯片的数据手册,以确保符合芯片的设计要求和建议。

网友M:
处理10/100BASE-T以太网交换机上未使用的PHY端口的引脚时,可以采用悬空、上拉/下拉电阻、连接到已使用的端口、连接到内部终端电阻或使用外部终端电阻等方法。

网友:
说是没使用的引脚作为高阻态。

网友N(2025-10-20):
处理 10/100BASE-T 交换机未使用的 PHY 端口引脚:将差分对(TX+/TX-、RX+/RX-)通过 0Ω 电阻或直接短接,避免信号干扰;闲置的管理引脚(如 MDIO、MDC)可悬空或接下拉电阻;电源引脚需按手册处理,若断电则断开供电,确保不影响其他端口正常工作。

网友O:
处理 10/100BASE-T 以太网交换机上未使用的 PHY 端口引脚,可按以下步骤:
软件禁用:通过寄存器设置关闭未使用的 PHY 端口。
硬件处理:对于差分线对(TX±/RX±),串联 100Ω 电阻后接地,以匹配阻抗。
其他引脚:将控制引脚通过上拉或下拉电阻连接到稳定电平,避免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