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rct6 RTC问题。

楼主(2024-10-12):
我准备用兆易的GD32F103rct6,RTC时钟,它的时钟32.768晶振的选择是不是和STM32F103一样容易出现问题,不起振?在选择晶振时应注意什么?

网友A:
晶振类型与规格、参数匹配、电路设计与MCU配置等都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B:
考虑使用更高精度的晶振。

网友B:
噪声干扰问题

网友C:
检查晶振的电源和地线是否连接良好。

网友D:
103现在都不主推了吧,现在都是用303了,用了挺多接32.768K的RTC了,没出过问题,除过个别晶振坏掉的, 我们305用的最多,不过没有接RTC是外部时钟

网友E:
MCU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使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检测晶振的输出信号,确认其是否正常。

网友F:
基本没问题 看晶振误差和匹配电容的容量

网友F:
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我写错了,我就是准备用兆易的303系列,不知道GD32F303RCT6有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