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硬件的spi单线怎么读写寄存器

楼主(2024-10-12):
各位哥哥姐姐们,硬件的spi单线传输怎么使用啊。
最近在用一款屏幕,是单线传输的,想要读取设备的ID或者其他寄存器,但切换spi的收发模式,就会出问题。
while(TFT_SPIx->SR & SPI_I2S_FLAG_BSY) {};                                // 等待SPI空闲
LCD_DC_Clr();                                                                                        // 写命令
TFT_SPIx->DR = 0x0C;                                                                    // 读取寄存器
while(TFT_SPIx->SR & SPI_I2S_FLAG_BSY) {};                                // 等待SPI空闲
LCD_DC_Set();

TFT_SPIx->CR1 &= ~(1<<14);          //切换到接收状态    B14 -> 0     B15 - >1
GPIO_Set_Mode(TFT_SDA        , GPIO_TP_IPU);                 //上拉输入

while(TFT_SPIx->SR & SPI_I2S_FLAG_BSY) {};                //读数据
u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TFT_SPIx);

while(TFT_SPIx->SR & SPI_I2S_FLAG_BSY) {};
TFT_SPIx->CR1 |=  1 << 14;    //切换回发送状态

网友A:
先用软件模拟SPI,整通了再来整硬件SPI。
依我之见,MCU作为主机,读从机返回数据时,也应对SPIx->DR写入数据才能产生SCK信号、从而得到返回数据;
也就是说发送与接收是同时进行的;
屏是从机,是不会主动产生SC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