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起振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4-10-12):
我4MHz晶振,本来匹配电容30Pf,
换成22pF怎么样?手头没有30pf晶振。行不行?
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有一定容忍度的

网友B:
可以,没啥问题

网友C:
用示波器看频率

网友D:
实测看看,你可以再小些,相当于加点余量。

网友E:
一般来说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换上去试试

网友F:
匹配电容值和晶振的负载电容,PCB杂散电容,寄生电容等有关系。

网友G(2024-11-18):
在更换晶振匹配电容时,需要考虑晶振的负载电容和电路的实际需求。通常情况下,晶振的负载电容会在晶振的规格书中标明。如果你手头没有30pF的电容,换成22pF是可以的,但需要确保新的电容值仍然能够满足晶振的工作要求。

网友H:
晶振的负载电容是指晶振在正常工作时所需的电容值。这个值通常在晶振的规格书中标明。例如,一个4MHz的晶振可能要求负载电容为30pF。

网友I:
匹配电容的选择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晶振的负载电容:确保新的电容值接近晶振的负载电容。电路的实际需求:电路中的其他电容(如PCB走线电容、芯片内部电容等)也会影响晶振的工作频率。

网友J:
如果你手头没有30pF的电容,可以尝试使用22pF的电容。为了确保晶振能够正常工作,可以进行以下计算:假设晶振的负载电容为 C_L,匹配电容为 C_1 和 C_2,通常 C_1 = C_2。C_L = (C_1 * C_2) / (C_1 + C_2) + C_stray其中,C_stray 是电路中的杂散电容(通常为2-5pF)。

网友K:
新的负载电容为14pF,这比30pF要小很多。因此,直接使用22pF的电容可能会导致晶振频率偏移。

网友L:
为了确保晶振能够正常工作,可以考虑增加外部电容:在晶振的两端并联一个外部电容,以增加总电容值。例如,可以在22pF电容的基础上并联一个8pF的电容,总电容为30pF。

网友M:
使用可调电容,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使用可调电容来微调电容值,使其接近30pF。

网友N: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先使用22pF的电容进行测试,观察晶振的工作频率是否稳定。如果频率偏移较大,可以尝试增加外部电容或使用可调电容进行微调。

网友O:
直接将30pF的匹配电容换成22pF可能会导致晶振频率偏移。为了确保晶振能够正常工作,建议在22pF电容的基础上增加外部电容,使其总电容值接近30pF。

网友P:
一般是没啥问题的,但是需要实际测试,不然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