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防炫目后视镜问题:现在是阴凉处有一点点光就开启颜色变深,防炫目功能开启。R5改小...

楼主(2024-10-12):
防炫目后视镜问题:现在是阴凉处有一点点光就开启颜色变深,防炫目功能开启。R5改小一点?R6夹带一点,方向是否正确

tyw
@QWE4562009 :两种场景区别在于白天有光是一个光面,晚上有光是一个光点.所以用点光敏传感器是区分不了的
谁能给个指示?需要的是在晚上有光才开启这个防炫目的功能,白天有光是不开启这个防炫目功能的

楼主:
哪个帮忙看下  思路对不对?就是想要在夜晚才开启防眩目的功能(也就是反光镜颜色变深,变深的逻辑不用管,这是这种LED的特性,就是光敏电阻感光后电路会自动控制,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光敏电阻的灵敏度问题),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比较暗的楼梯口,没有开灯的情况下,光线不强,防眩目功能不会开启。但是一旦把机器拿到室外,有一点点光线,防炫目功能就开启了,试想一下你的车在反光镜没有被后面车灯照射的情况下,一旦在白天阴凉处,有一点点光就开启了防眩目的功能,这体验是很差的,也是不符合产品定义的。现在就是要解决夜晚才能开启(后视镜背面也就是车头方向光敏电阻感光)& 镜面这个面的光敏感光(后视镜正面也就是车尾方向光敏电阻感光的问题)

@tyw :产品定义不允许 不现实
tyw
或用ccd点阵感光,平面扫描处理,判断是否为点光源
tyw
用摄象头感光,软件平面扫描处理,判断是否为点光源

网友A:
虽然我没做过,但是我认为这个产品光调个硬件参数是搞不定的,配合软件算法就行了,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没做过,但是我认为这个产品光调个硬件参数是搞不定的,配合软件算法就行了,应该不难 ...

但是我认为这个产品光调个硬件参数是搞不定的-----有MCU ADC口检测光敏的电压值  来判断是否是黑夜  是否正面有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认为这个产品光调个硬件参数是搞不定的-----有MCU ADC口检测光敏的电压值  来判断是否是黑夜  是否 ...

就是这个意思,根据采样值去计算判断,用软件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意思,根据采样值去计算判断,用软件可以解决

软件也要知道这个电压值 才好调啊

网友B:
如果要简单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时间去判断,让软件去调试,(这种方案其实不好)就和上面说的,光改这个硬件参数是实现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简单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时间去判断,让软件去调试,(这种方案其实不好)就和上面说的,光改这个 ...

为啥纯硬件会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简单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时间去判断,让软件去调试,(这种方案其实不好)就和上面说的,光改这个 ...

就是光敏感光啊   为啥说实现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