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极体电路

楼主(2024-10-12):
这个C131这这里实现什么作用?这个作用实现的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C131这个电容可是大有讲究的,射频整流效应了解一下

网友B:
看起来是为了消除射频干扰。一般有这个需求的选择内置电容咪头,外挂电容打补丁的是自欺欺人的方法。

网友C:
去除高频噪声/干扰。

网友D:
差分输出,用于滤除高频干扰。

网友E:
通常这样的电容有3颗,咪头两端对地还分别有1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