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scode怎么烧录GD32的芯片?

楼主(2024-10-12):
用vscode建了一个gd32的工程并编译成功后,应该怎么烧录呢?我直接点击vscode的烧录按钮报错了

网友A:
需要装插件

楼主:
Jlink烧录的话,安装啥插件?

网友B:
从兆易创新GigaDevice官网下载对应的固件库和芯片包

楼主:
当前我收录时出现这个错误,Jlink烧录, 求教各位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C:
在项目属性中添加包含目录和预处理宏定义,如USE_STDPERIPH_DRIVER和GD32F10X_xx等

网友D:
在VSCode中打开终端,并切换到GD32源码所在的目录

网友E:
运行命令安装ARM GCC编译器,这是编译GD32项目所必需的

网友F:
确保目标设备已正确连接,并且JTAG或SWD接口无误

网友G:
如果使用的是pyocd,则需要先安装pyocd及其支持包,并运行相应的烧录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行命令安装ARM GCC编译器,这是编译GD32项目所必需的

GNU Arm Embeded ToolChain GCC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