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运行TouchGFX工程

楼主(2024-10-12):
  TouchGFX是一款针对STM32微控制器进行了优化的免费高级图形软件框架。借助STM32图形功能和架构,TouchGFX可通过创建类似于智能手机的图形用户界面,来加快HMI-of-things技术革新。
   需要升级到TouchGFX 4.24.0 Designer对STM32H7S78-DK支持。

输入文本框架建立一个简单工程。
编译仿真,需要时间比较多,也可能是电脑该换了,遇到比较挠头的事用TouchGFX无法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

打开STM32CubeIDE 1.16.0工程:
两个工程文件,先下载boot,后下载appli.
     OK ,初步怀疑是TouchGFX没有下载Boot,导致。

   TouchGFX生成工程是基于FreeRTOS和C++,需要有这方面的技术底蕴,才可以融会贯通。FreeRTOS的实时性保证了TouchGFX界面能够实时响应用户的输入和操作。FreeRTOS的多任务处理能力使得TouchGFX工程能够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提高了系统的并发性和响应速度。基于FreeRTOS和C++的TouchGFX工程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方便开发者根据需求进行功能扩展和优化。

编译过程:
STMicroelectronics ST-LINK GDB server. Version 7.8.0
Copyright (c) 2024, STMicroelectronics. All rights reserved.

Starting server with the following options:
        Persistent Mode            : Disabled
        Logging Level              : 1
        Listen Port Number         : 61234
        Status Refresh Delay       : 15s
        Verbose Mode               : Disabled
        SWD Debug                  : Enabled
        InitWhile                  : Enabled

Waiting for debugger connection...
Debugger connected
Waiting for debugger connection...
Debugger connected
Waiting for debugger connection...
      -------------------------------------------------------------------
                       STM32CubeProgrammer v2.17.0
      -------------------------------------------------------------------

Log output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STM32CubeProgrammer_a11556.log
ST-LINK SN  : 0047001A3033510235393935
ST-LINK FW  : V3J15M7
Board       : STM32H7S78-DK
Voltage     : 3.28V
Warning:  Connection to AP 0 requested and failed, Connection established with AP 1

SWD freq    : 8000 KHz
Connect mode: Under Reset
Reset mode  : Hardware reset
Device ID   : 0x485
Revision ID : Rev Y
Device name : STM32H7RSxx
Flash size  : 64 KBytes (default)
Device type : MCU
Device CPU  : Cortex-M7
BL Version  : 0xE3

Memory Programming ...
Opening and parsing file: ST-LINK_GDB_server_a11556.srec
  File          : ST-LINK_GDB_server_a11556.srec
  Size          : 277.57 KB
  Address       : 0x70000000

Erasing memory corresponding to segment 0:
Erasing external memory sectors [0 4]
Erasing memory corresponding to segment 1:
Erasing external memory sector 32
Download in Progress:

File download complete
Time elapsed during download operation: 00:00:02.023
Shutting down...
Exit.
   TouchGFX Designer是TouchGFX框架中的一个关键组件,它提供了一个直观易用的设计界面,直接可以生成运行的工程,允许开发者通过拖放图形元素来创建用户界面。这种设计方式大大降低了设计复杂用户界面的难度,使得即使是初学者也能够快速上手。
    TouchGFX框架对图形渲染进行了高度优化,能够在嵌入式设备上实现流畅的用户界面体验。即使在资源有限的微控制器上,TouchGFX也能够提供出色的图形性能和响应速度。

楼主:
STM32H7S78-DK不显示,是因为是黑体,被背影覆盖了

网友A:
这是多大屏幕啊

网友B(2025-03-19):
开发工具:STM32CubeIDE
TouchGFX Designer:用于设计用户界面

网友C:
TouchGFX Designer 会自动生成与界面相关的代码,并集成到 STM32CubeMX 生成的工程中。

网友D:
对于需要高性能图形界面的应用场景,可以考虑使用STM32H7系列等高性能微控制器和开发板来运行TouchGFX工程。

网友E:
使用STM32CubeIDE作为集成开发环境,配合STM32CubeMX进行工程配置,以及TouchGFX Designer进行图形界面设计。这些工具相互协作,为TouchGFX工程的开发提供了便利。

网友F:
配合 STM32H7 的低功耗模式,优化 GUI 的刷新频率和背光控制。

网友D:
在STM32H7S78-DK开发板上运行TouchGFX工程,可以充分利用STM32H7系列微控制器的强大性能和丰富的外设资源。

网友G:
STM32H7S78-DK搭载高性能的STM32H7S78单片机,基于Arm Cortex-M7内核,主频可达600MHz,处理性能高达1284 DMIPS。这为TouchGFX工程的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能够流畅地处理复杂的图形界面和用户交互操作。

网友H:
利用 DMA2D 加速复杂的图形操作

网友I:
使用TouchGFX Designer创建新的GUI项目。
设计GUI界面,包括屏幕、控件和动画效果。

网友J:
TouchGFX是一个高性能的图形用户界面(GUI)框架,专为嵌入式系统设计,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和操作系统。

网友K:
TouchGFX提供了多种图形控件和元素,如按钮、文本框、滑块、图片等,可以方便地拖拽到设计界面中进行布局和样式设置,从而快速创建出美观、直观的用户界面。

网友L:
TouchGFX Designer会自动生成部分框架代码,开发者可在生成的代码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完善,以实现特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