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 N76E003 MCU 的应用:实现 UART 通信与数据传输

楼主(2024-10-13):
新唐(Nuvoton)的N76E003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8位MCU,拥有32KB Flash和4KB SRAM,并内置丰富的外设模块。它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家电产品和消费类电子中。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使用N76E003实现UART串口通信,通过UART接收字符并回传数据,适合与PC或其他设备进行串**互。

开发环境及工具
  • 开发板:N76E003开发板
  • 开发工具:Keil uVision 5
  • 编程语言:C语言
  • 烧录工具:Nu-Link仿真器
  • PC串口调试助手:用于查看串口收发的数据

实现功能通过UART接口实现PC和N76E003之间的通信。当PC向N76E003发送一个字符,MCU将把收到的字符再发送回PC,以实现回环测试。

硬件连接
  • N76E003的UART0引脚
    • P0.1 (TX) 连接到USB转串口模块的RX
    • P0.0 (RX) 连接到USB转串口模块的TX
  • 将USB转串口模块插入PC,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数据交互。

代码实现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 初始化UART0,波特率9600
void UART0_Init(void) {
    P06_Quasi_Mode;  // 设置P0.6为准双向模式 (TX)
    P07_Quasi_Mode;  // 设置P0.7为准双向模式 (RX)

    SCON = 0x50;     // UART模式1,8位数据,1位停止位
    T2MOD |= 0x01;   // 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TH2 = 0xFF;      // 波特率9600 (假设11.0592MHz晶振)
    TL2 = 0xDC;
    TR2 = 1;         // 启动定时器2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UART0_SendByte(uint8_t data) {
    SBUF = data;
    while (TI == 0);  //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 清除发送标志
}

// 主程序:实现数据回环
void main(void) {
    UART0_Init();  // 初始化UART0

    while (1) {
        if (RI) {  // 检测是否接收到数据
            RI = 0;  // 清除接收标志
            UART0_SendByte(SBUF);  // 回传收到的数据
        }
    }
}

代码讲解
  • UART初始化:在UART0_Init()中,我们配置P0.6和P0.7为UART引脚,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
  • 数据发送:使用UART0_SendByte()函数将一个字节数据发送出去,并等待发送完成。
  • 回环测试:在主程序中检测是否有接收到的数据,并将其直接回传给发送端。

功能扩展
  • 多字节通信:可以增加缓存机制,实现一次发送或接收多个字节的数据。
  • 中断方式:通过启用UART中断,使通信更加高效,避免轮询等待。
  • 与传感器连接:可通过串口与外部传感器或模块通信,获取数据并进行处理。

小结通过这段代码,我们实现了新唐N76E003与PC之间的串口通信,并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回环测试。UART是嵌入式开发中常用的通信方式,通过掌握它可以轻松实现MCU与其他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A:
刚用这个代码做了测试,终于搞懂UART怎么回传数据了。

网友B:
我把这段代码改了下,现在能和ESP8266模块通信了。

网友C:
这N76E003真不错,价格实惠还带这么多外设。

网友D:
有没有人试过用这芯片控制OLED屏?

网友E:
把UART改成中断方式后,感觉效率提高了不少。

网友F:
新唐的芯片用起来还挺顺手,文档也清楚。

网友G:
波特率9600够用了,不过下次想试试更高的波特率。

网友H:
这个回环测试很实用,一下子找到了通信的问题。

网友I:
有没有人把这芯片用在温控项目里的?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