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驱动PCF8563

楼主(2024-10-13):
代码:
pcf8563.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1^4;
sbit SCL=P1^5;

uchar g8563_Store[6]={0x23,0x12,0x31,0x23,0x59,0x40}; /*时间交换区,全局变量声明*/
uchar code c8563_Store[6]={0x13,0x09,0x22,0x10,0x40,0x00}; /*写入时间初值:星期一 07:59:00*/

/********************************************
内部函数,延时1
********************************************/
void Delay()
{
                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根据晶振频率制定延时时间*/
}
/********************************************
内部函数,I2C开始
********************************************/
void Start()
{
                SDA=1;
                   SCL=1;
                   Delay();
                   SDA=0;
                   Delay();
                   SCL=0;
}
/********************************************
内部函数,I2C结束
********************************************/
void Stop()
{
                SDA=0;
                   SCL=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
内部函数,输出ACK ,每个字节传输完成,输出ack=0,结束读书据,ack=1;
********************************************/
void WriteACK(uchar ack)
{
                SDA=ack;
                   Delay();
                   SCL=1;
                   Delay();
                   SCL=0;
}
/********************************************
内部函数,等待ACK
********************************************/
void WaitACK()
{
                uchar errtime=20;
                   SDA=1;
                   Delay(); /*读ACK*/
                   SCL=1;
                   Delay();
                   while(SDA)
                   {
                                errtime--;
                              if(!errtime)
                                                Stop();
                   }
                   SCL=0;
                   Delay();
}
/********************************************
内部函数.输出数据字节
入口:B=数据
********************************************/
void writebyte(uchar wdata)
{
                uchar i;
                   for(i=0;i<8;i++)
                   {
                        if(wdata&0x80)
                                                SDA=1;
                               else
                                                SDA=0;
                               wdata<<=1;
                               SCL=1;
                               Delay();
                               SCL=0;
                   }
                   WaitACK();     //I2C器件或通讯出错,将会退出I2C通讯
}
/********************************************
内部函数.输入数据
出口:B
********************************************/
uchar Readbyte()
{
                uchar i,bytedata;
                   SDA=1;
                   for(i=0;i<8;i++)
                   {
                              SCL=1;
                              bytedata<<=1;
                              bytedata|=SDA;
                              SCL=0;
                              Delay();
                   }
                   return(bytedata);
}
/********************************************
输出数据->pcf8563
********************************************/
void writeData(uchar address,uchar mdata)
{
                Start();
                   writebyte(0xa2); /*写命令*/
                writebyte(address); /*写地址*/
            writebyte(mdata); /*写数据*/
                Stop();
}
/********************************************
输入数据<-pcf8563
********************************************/
/*uchar ReadData(uchar address) //单字节
{
                uchar rdata;
                   Start();
            writebyte(0xa2); //写命令
            writebyte(address); //写地址
            Start();
            writebyte(0xa3); //读命令
            rdata=Readbyte();
            WriteACK(1);
            Stop();
            return(rdata);
}        */
void ReadData1(uchar address,uchar count,uchar * buff) /*多字节*/
{
                uchar i;
                   Start();
                   writebyte(0xa2); /*写命令*/
            writebyte(address); /*写地址*/
            Start();
            writebyte(0xa3); /*读命令*/
            for(i=0;i<count;i++)
            {
                            buff[i]=Readbyte();
                               if(i<count-1)
                                                WriteACK(0);
            }
            WriteACK(1);
        Stop();
}
/********************************************
内部函数,读入时间到内部缓冲区
********************************************/
void P8563_Read()
{
                uchar time[7];
            ReadData1(0x02,0x07,time);
            g8563_Store[0]=time[0]&0x7f; /*秒 */
            g8563_Store[1]=time[1]&0x7f; /*分 */
            g8563_Store[2]=time[2]&0x3f; /*小时 */
                g8563_Store[3]=time[3]&0x3f; /*日 */
            g8563_Store[4]=time[5]&0x1f; /*月 */
                g8563_Store[5]=time[6]; /*年  */

}
/********************************************
读入时间到内部缓冲区----外部调用
********************************************/
void P8563_gettime()
{
            P8563_Read();
            if(g8563_Store[0]==0)
                              P8563_Read(); /*如果为秒=0,为防止时间变化,再读一次*/
}
/********************************************
写时间修改值
********************************************/
void P8563_settime()
{
            //uchar i;
            writeData(8,g8563_Store[0]); //年
                 writeData(7,g8563_Store[1]); //月
                writeData(5,g8563_Store[2]); //日
                writeData(4,g8563_Store[3]); //时
                   writeData(3,g8563_Store[4]); //分
                writeData(2,g8563_Store[5]); //秒
}
/********************************************
P8563的初始化-----外部调用
********************************************/
void P8563_init()
{
    uchar i;
          // P8563_settime();
//for(i=0;i<=5;i++) g8563_Store[i]=c8563_Store[i]; /*初始化时间*/
        P8563_settime();
   // if((ReadData(0x0a)&0x3f)!=0x08) /*检查是否第一次启动,是则初始化时间*/
   // {
//            P3_4 = 0;
//       for(i=0;i<=3;i++) g8563_Store[i]=c8563_Store[i]; /*初始化时间*/
//       P8563_settime();
//       writeData(0x0,0x00);
//       writeData(0xa,0x8); /*8:00报警*/
//       writeData(0x1,0x12); /*报警有效*/
  //      writeData(0xd,0xf0);  //编程输出32.768K的频率
  //  }
}

主程序
#include<reg51.h >
#include"OLED.H"

extern unsigned char g8563_Store[6];
extern void P8563_init();
extern void P8563_gettime();
void main(void)
{
        int i;
        unsigned char shi,ge;
        LCD_Init();
    LCD_CLS();
        LCD_P8x16Str(20,4,(u8*)"20  -  -  ");
        LCD_P6x8Str(20,6,(u8*)"  :  :  ");
        P8563_init();
        //Draw_BMP(0,0,100,3,(u8*)Dot);
        while(1)
        {
                P8563_gettime();
                shi=(g8563_Store[0]>>4)+0x30;
                ge=(g8563_Store[0]&0x0f)+0x30;
                LCD_P8x16Char(68,6,shi);
                LCD_P8x16Char(76,6,ge);
                shi=(g8563_Store[1]>>4)+0x30;
                ge=(g8563_Store[1]&0x0f)+0x30;
                LCD_P8x16Char(44,6,shi);
                LCD_P8x16Char(52,6,ge);
                shi=(g8563_Store[2]>>4)+0x30;
                ge=(g8563_Store[2]&0x0f)+0x30;
                LCD_P8x16Char(20,6,shi);
                LCD_P8x16Char(28,6,ge);

                shi=(g8563_Store[3]>>4)+0x30;
                ge=(g8563_Store[3]&0x0f)+0x30;
                LCD_P8x16Char(68,4,shi);
                LCD_P8x16Char(76,4,ge);
                shi=(g8563_Store[4]>>4)+0x30;
                ge=(g8563_Store[4]&0x0f)+0x30;
                LCD_P8x16Char(44,4,shi);
                LCD_P8x16Char(52,4,ge);
                shi=(g8563_Store[5]>>4)+0x30;
                ge=(g8563_Store[5]&0x0f)+0x30;
                LCD_P8x16Char(20,4,shi);
                LCD_P8x16Char(28,4,ge);
                for(i=0;i<20000;i++);
        }
}
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