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SP51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4-10-13):
ISP51是一种用于烧录程序到单片机中的编程工具,其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些关键事项以确保烧录的顺利进行和设备的安全。以下是关于ISP51使用的一些注意事项:

  • 软件安装

    • 初次使用:对于首次使用ISP51的用户,需要完整地执行所有操作步骤。这通常包括软件的下载、安装以及配置等过程。
    • 非初次使用:如果电脑之前已经使用过ISP51,那么用户可能只需要执行特定的步骤,比如直接进行程序的烧录操作。
  • 烧录准备

    • 软件设置:在开始烧录前,需要在STC-ISP软件中设置正确的MCU类型和COM端口号。例如,如果使用的单片机型号是STC90C516RD+,则应选择相应的型号并设置COM端口号。
    • 波特率设置:波特率的选择也非常关键,它影响程序传输的速度和稳定性。一般情况下,波特率可以设置在2400至115200之间。
    • 程序文件准备:确保已经编译好待烧录的程序文件,并将其打开于STC-ISP软件中。
  • 烧录过程

    • 上电顺序:在烧录程序时,应先点击“Download/下载”按钮,然后等待大约1~2秒后再给51开发板上电。这一步骤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烧录的成功与否。
    • 供电方式:本教程中提到的开发板的供电和程序的下载都采用的是同一根USB连接线,且USB转串口芯片是集成在开发板上的。这一点对于理解烧录过程非常重要。
  • 后续操作

    • 重启检查:程序烧录成功后,应重启51开发板以检查程序是否运行正常。例如,如果程序的目的是点亮LED灯,那么重启后应能看到LED灯亮起。

综上所述,使用ISP51进行程序烧录时,需要注意软件的正确安装与配置、烧录前的准备工作、烧录过程中的操作细节以及烧录后的检查等。遵循这些注意事项,可以帮助用户更有效地使用ISP51,确保烧录过程的顺利进行和最终的成功。

网友A:
现在用51单片机的还多吗?现在M0内核的MCU都已经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