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芯片学习之IAR工程配置流程

楼主(2024-10-13):
1.打开安装**好后的IAR软件,这里以IAR for ARM 8.3版本为例。
2.新建一个工作空间,然后新建一个空白工程,点击OK。
3.在需要保存的地方新建一个文件夹保存工程文件,新建好工程。一定不能出现中文路径。
4.工程建立好之后在工程里面添加分组,如下图所示输入需要的分组名,建好分组。
5.建好工程后保存工作空间,和工程在同一个文件夹,给工作空间命名。
6.保存好工作空间之后,添加文件进工程里面,主要是一些驱动库文件,在官方驱动库里面找两个文件夹,复制到所建工程对应的driver文件夹。
7.在官方固件库里面找到iar文件夹,将里面的文件复制到所建工程对应的startup文件夹。
8.最后在官方固件库找到以下文件放到user文件夹,复制好之后添加到工程里面。添加好之后,这样工程就配置的差不多了。新建一个mian文件放到APP文件夹。
9.接下来把环境配置一下就可以使用了,右键单击工程,选择Options进去。
10.按以下步骤配置
选择芯片型号
把Library改成FULL,CMSIS改成use cmsis。
将char型选择signed。
选择文件路径,一定要点击到最后一层目录在点select。
将路径改成相对路径。(一定不能出现中文)
Debugger改成j-link。
配置好之后编译一下,会报错,最后将启动文件添加进去就不会报错了。
保存编译,然后就可以下载了。

详细图文教程请下载附件PDF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