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8LP05A段码屏配置,显示1234菜单

楼主(2024-10-13):
NY8LP05A段码屏配置,显示1234菜单
/*****************NY8LP05A*************************/
/*****************LCD_GDC04212S********************/
/*****************ID:共同学习stm8*******************/
/*****************20241001*************************/
/**************************************************/
//        _1A_        ____GDC04212S___        ____
//       | 1  |      | 2  |      | 3  |      | 4  |
//       1F  1B      |    |  .   |    |      |    |
//       |-1G-|      |----| 2H   |----|      |----|
//       1E  1C      |    |  .   |    |      |    |
//       |_1D_|.1H   |____|.3H   |____|.4H   |____|
//         1[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段码屏脚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PIN_|_1__|_2__|_3__|_4__|_5__|_6__|_7__|_8__|_9__|_10_|_11_|_12_|
//|COM0_|COM0|____|____|____|_1F_|_1A_|_2F_|_2A_|_3F_|_3A_|_4F_|_4A_|
//|COM1_|____|COM1|____|____|_1G_|_1B_|_2G_|_2B_|_3G_|_3B_|_4G_|_4B_|
//|COM2_|____|____|COM2|____|_1E_|_1C_|_2E_|_2C_|_3E_|_3C_|_4E_|_4C_|
//|COM3_|____|____|____|COM3|_1H_|_1D_|_2H_|_2D_|_3H_|_3D_|_4H_|_4D_|

//ram位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0x200_|_4A_|_4F_|_3A_|_3F_|_2A_|_2F_|_1A_|_1F_|
//                  |_0x208_|_4B_|_4G_|_3B_|_3G_|_2B_|_2G_|_1B_|_1G_|
//                  |_0x210_|_4C_|_4E_|_3C_|_3E_|_2C_|_2E_|_1C_|_1E_|
//                  |_0x218_|_4D_|_4H_|_3D_|_3H_|_2D_|_2H_|_1D_|_1H_|
/**************************************************/
#include <ny8l.h>
/**************************************************/
#define                led_l                PB&=~(1<<0)
#define                led_h                PB|=(1<<0)
#define                anjian                PA&(1<<0)

/**************************************************/
void                yanshi(unsigned char z1);                //延时
void                chushihua();        //初始化
void                xianshi();                //显示
void                caidan();                //菜单
/**************************************************/
unsigned char xianshi_a1;                //显示RAM变量
unsigned char xianshi_a2;
unsigned char xianshi_a3;
unsigned char xianshi_a4;

/**************************************************/
unsigned char const zi1[]={
0x3f, //0,0
0x06, //1,1
0x5b, //2,2
0x4f, //3,3
0x66, //4,4
0x6d, //5,5
0x7d, //6,6
0x07, //7,7
0x7f, //8,8
0x6f, //9,9
0x77, //10,a
0x7c, //11,b
0x39, //12,c
0x5e, //13,d
0x79, //14,e
0x71, //15,f
0x3d, //16,g
0x76, //17,h
0x04, //18,i
0x1e, //19,j
0x78, //20,k
0x38, //21,l
0x55, //22,m
0x54, //23,n
0x5c, //24,o
0X73, //25,p
0X67, //26,q
0X50, //27,r
0X6d, //28,s
0X31, //29,t
0X3e, //30,u
0X1c, //31,v
0X1d, //32,w
0X52, //33,x
0X6e, //34,y
0X5b, //35,z
0x00, //36,不显
0b10000000, //37,.
0b01000000, //38,-
0b01111110 //39,廿
};
/**************************************************/                //元素数量+元素位置+不显*4
unsigned char const caidan1[]={ 9,1,38,23,18,17,10,24,36,36,36,36};                //1.nihao
unsigned char const caidan2[]={13,2,38,20,10,18,16,30,10,23,19,18,36,36,36,36};                //2.kaiguanji
unsigned char const caidan3[]={18,3,38,32,14,23,13,30,28,17,10,23,16,33,18,10,23,36,36,36,36};                //3.wendushangxian
unsigned char const caidan4[]={16,4,38,32,14,23,13,30,33,18,10,33,18,10,23,36,36,36,36};                //4.wenduxiaxian
unsigned char const caidan5[]={11,5,38,28,17,18,19,18,10,23,36,36,36,36};                //5.shijian
unsigned char const caidan6[]={13,6,38,19,18,10,24,35,17,14,23,16,36,36,36,36};                //6.jiaozheng
unsigned char const caidan7[]={16,7,38,19,18,10,28,30,28,17,18,19,18,10,23,36,36,36,36};                //7.jiasushijian

unsigned char                caidan_a1;                //菜单状态0,1菜单位数1-6
unsigned char                kaiguanji =1;
unsigned char                wendushangxian =20;
unsigned char                wenduxiaxian =10;
unsigned char                shijian =1;
unsigned char                jiaozheng=10;
unsigned char                jiasushijian=1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1;

chushihua();                //初始化

/**************************************************/

while(1)
{

if(anjian)
{
led_h;
caidan_a1 ++;        if(caidan_a1 ==8){caidan_a1 =1;}
caidan();                //菜单
chushihua();                //初始化
}
else{led_l;}

}

}
/**************************************************/
void                chushihua()                //初始化
{
//CLRWDT();                //关狗
/**************************************************/                //IO初始化
//PAIO                &=~(1<<2);                //0/1 输出/输入
//PAC                |=(1<<2);                //输出模式下:IO模式 0/1开漏/标准输出

//PAIO                |=(1<<6);                //0/1 输出/输入
//PAC                |=(1<<6);                //输入模式下:下拉电阻 1/0启用/禁用

PAIO                |=1<<0;                        //1输入,按键PA0
PAC                        |=1<<0;                        //下拉电阻

PAIO                &=~(1<<3);                //PA3输出高
PAC                        |=(1<<3);
PA                        |=(1<<3);

PBIO                &=~(1<<0);                //led输出
PBC                        |=(1<<0);
PB                        &=~(1<<0);

PBIO                &=0B00000011;                //与lcd共用部分设为输出
PBC                        |=0B11111100;                //输出模式下:IO模式 0/1开漏/标准输出
/**************************************************/                //LCD初始化
LCDPC                =0;

LCDPC                |=0b000                <<0;                //[2:0]电荷泵时钟256HZ
//LCDPC                |=0b001                <<0;                //[2:0]电荷泵时钟512HZ
//LCDPC                |=0b010                <<0;                //[2:0]电荷泵时钟1KHZ
//LCDPC                |=0b011                <<0;                //[2:0]电荷泵时钟2KHZ
//LCDPC                |=0b100                <<0;                //[2:0]电荷泵时钟4KHZ
//LCDPC                |=0b101                <<0;                //[2:0]电荷泵时钟8KHZ
//LCDPC                |=0b110                <<0;                //[2:0]电荷泵时钟16KHZ
//LCDPC                |=0b111                <<0;                //[2:0]电荷泵时钟32KHZ
LCDPC                |=0b1                <<3;                //[3]电荷泵启用
LCDPC                |=0b00                <<5;                //[6:5]电压调节器1v
//LCDPC                |=0b01                <<5;                //[6:5]电压调节器1.17v
//LCDPC                |=0b10                <<5;                //[6:5]电压调节器1.33v
//LCDPC                |=0b11                <<5;                //[6:5]电压调节器1.5v
LCDPC                |=0b1                <<4;                //[4]内部电压调节器启用

LCDC                =0;
LCDC                |=0b100                <<0;                //[2:0]128hz
LCDC                |=0b01                <<3;                //[4-3]打开LC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                0b00101000;                //显示1234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8)=                0b1010011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10)=                0b1110100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18)=                0b1011111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                0b01101000;                //显示1234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8)=                0b1111111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10)=                0b1010011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18)=                0b00101000;
yanshi(50);                //延时
//while(1){}
/**************************************************/
}
/**************************************************/
void                yanshi(unsigned char z1)                //延时
{
unsigned char z2,z3;
for(z2=z1;z2>0;z2--)
        for(z3=180;z3>0;z3--);
}
/**************************************************/
void                xianshi()                //显示
{
//ram位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0x200_|_4A_|_4F_|_3A_|_3F_|_2A_|_2F_|_1A_|_1F_|  //高位....低位,xianshi_b1
//|_0x208_|_4B_|_4G_|_3B_|_3G_|_2B_|_2G_|_1B_|_1G_|  //高位....低位,xianshi_b2
//|_0x210_|_4C_|_4E_|_3C_|_3E_|_2C_|_2E_|_1C_|_1E_|  //高位....低位,xianshi_b3
//|_0x218_|_4D_|_4H_|_3D_|_3H_|_2D_|_2H_|_1D_|_1H_|  //高位....低位,xianshi_b4
//unsigned char xianshi_a1;                //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xianshi_a2;
//unsigned char xianshi_a3;
//unsigned char xianshi_a4;
unsigned char xianshi_b1 =0;
unsigned char xianshi_b2 =0;
unsigned char xianshi_b3 =0;
unsigned char xianshi_b4 =0;
if(xianshi_a1 &0b00000001) {xianshi_b1 |=0b00000010;}                //1a                //解码
if(xianshi_a1 &0b00000010) {xianshi_b2 |=0b00000010;}                //1b
if(xianshi_a1 &0b00000100) {xianshi_b3 |=0b00000010;}                //1c
if(xianshi_a1 &0b00001000) {xianshi_b4 |=0b00000010;}                //1d
if(xianshi_a1 &0b00010000) {xianshi_b3 |=0b00000001;}                //1e
if(xianshi_a1 &0b00100000) {xianshi_b1 |=0b00000001;}                //1f
if(xianshi_a1 &0b01000000) {xianshi_b2 |=0b00000001;}                //1g
if(xianshi_a1 &0b10000000) {xianshi_b4 |=0b00000001;}                //1h

if(xianshi_a2 &0b00000001) {xianshi_b1 |=0b00001000;}                //2a
if(xianshi_a2 &0b00000010) {xianshi_b2 |=0b00001000;}                //2b
if(xianshi_a2 &0b00000100) {xianshi_b3 |=0b00001000;}                //2c
if(xianshi_a2 &0b00001000) {xianshi_b4 |=0b00001000;}                //2d
if(xianshi_a2 &0b00010000) {xianshi_b3 |=0b00000100;}                //2e
if(xianshi_a2 &0b00100000) {xianshi_b1 |=0b00000100;}                //2f
if(xianshi_a2 &0b01000000) {xianshi_b2 |=0b00000100;}                //2g
if(xianshi_a2 &0b10000000) {xianshi_b4 |=0b00000100;}                //2h

if(xianshi_a3 &0b00000001) {xianshi_b1 |=0b00100000;}                //3a
if(xianshi_a3 &0b00000010) {xianshi_b2 |=0b00100000;}                //3b
if(xianshi_a3 &0b00000100) {xianshi_b3 |=0b00100000;}                //3c
if(xianshi_a3 &0b00001000) {xianshi_b4 |=0b00100000;}                //3d
if(xianshi_a3 &0b00010000) {xianshi_b3 |=0b00010000;}                //3e
if(xianshi_a3 &0b00100000) {xianshi_b1 |=0b00010000;}                //3f
if(xianshi_a3 &0b01000000) {xianshi_b2 |=0b00010000;}                //3g
if(xianshi_a3 &0b10000000) {xianshi_b4 |=0b00010000;}                //3h

if(xianshi_a4 &0b00000001) {xianshi_b1 |=0b10000000;}                //4a
if(xianshi_a4 &0b00000010) {xianshi_b2 |=0b10000000;}                //4b
if(xianshi_a4 &0b00000100) {xianshi_b3 |=0b10000000;}                //4c
if(xianshi_a4 &0b00001000) {xianshi_b4 |=0b10000000;}                //4d
if(xianshi_a4 &0b00010000) {xianshi_b3 |=0b01000000;}                //4e
if(xianshi_a4 &0b00100000) {xianshi_b1 |=0b01000000;}                //4f
if(xianshi_a4 &0b01000000) {xianshi_b2 |=0b01000000;}                //4g
if(xianshi_a4 &0b10000000) {xianshi_b4 |=0b01000000;}                //4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                xianshi_b1;                //放到指定位置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8)=                xianshi_b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10)=                xianshi_b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18)=                xianshi_b4;
}
/**************************************************/
void                caidan()                //菜单
{
unsigned char caidan_b1;
unsigned char caidan_b2;

if(caidan_a1 ==0){return;}                //0退出
if(caidan_a1 ==1)                //1-nihao,你好
{
for(caidan_b1 =1;caidan_b1 <caidan1[0];caidan_b1 ++)                //取出菜单1的字模循环左移显示
        {
        caidan_b2                =caidan1[caidan_b1 +0];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1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1[caidan_b1 +1];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2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1[caidan_b1 +2];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3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1[caidan_b1 +3];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4                =zi1[caidan_b2];                        //取元素
        xianshi();                //显示译码
        yanshi(100);                //延时
        }
//caidan_a1                =0;                //结束菜单
return;
}

if(caidan_a1 ==2)                //2-kaiguanji,开关机
{for(caidan_b1 =1;caidan_b1 <caidan2[0];caidan_b1 ++)                //取出菜单2的字模循环左移显示
        {
        caidan_b2                =caidan2[caidan_b1 +0];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1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2[caidan_b1 +1];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2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2[caidan_b1 +2];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3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2[caidan_b1 +3];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4                =zi1[caidan_b2];                //取元素
        xianshi();                //显示译码
        yanshi(100);                //延时
        }
//caidan_a1                =0;                //结束菜单
return;
}
if(caidan_a1 ==3)                //3-wendushangxian,温度上限
{
for(caidan_b1 =1;caidan_b1 <caidan3[0];caidan_b1 ++)                //取出菜单3的字模循环左移显示
        {
        caidan_b2                =caidan3[caidan_b1 +0];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1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3[caidan_b1 +1];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2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3[caidan_b1 +2];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3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3[caidan_b1 +3];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4                =zi1[caidan_b2];                        //取元素
        xianshi();                //显示译码
        yanshi(100);                //延时
        }
//caidan_a1                =0;                //结束菜单
return;
}
if(caidan_a1 ==4)                //4-wenduxiaxian,温度下限
{
for(caidan_b1 =1;caidan_b1 <caidan4[0];caidan_b1 ++)                //取出菜单1的字模循环左移显示
        {
        caidan_b2                =caidan4[caidan_b1 +0];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1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4[caidan_b1 +1];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2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4[caidan_b1 +2];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3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4[caidan_b1 +3];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4                =zi1[caidan_b2];                        //取元素
        xianshi();                //显示译码
        yanshi(100);                //延时
        }
//caidan_a1                =0;                //结束菜单
return;
}
if(caidan_a1 ==5)                //5-shijian,时间
{
for(caidan_b1 =1;caidan_b1 <caidan5[0];caidan_b1 ++)                //取出菜单1的字模循环左移显示
        {
        caidan_b2                =caidan5[caidan_b1 +0];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1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5[caidan_b1 +1];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2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5[caidan_b1 +2];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3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5[caidan_b1 +3];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4                =zi1[caidan_b2];                        //取元素
        xianshi();                //显示译码
        yanshi(100);                //延时
        }
//caidan_a1                =0;                //结束菜单
return;
}
if(caidan_a1 ==6)                //6-jiaozheng,矫正
{
for(caidan_b1 =1;caidan_b1 <caidan6[0];caidan_b1 ++)                //取出菜单1的字模循环左移显示
        {
        caidan_b2                =caidan6[caidan_b1 +0];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1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6[caidan_b1 +1];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2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6[caidan_b1 +2];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3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6[caidan_b1 +3];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4                =zi1[caidan_b2];                        //取元素
        xianshi();                //显示译码
        yanshi(100);                //延时
        }
//caidan_a1                =0;                //结束菜单
return;
}
if(caidan_a1 ==7)                //7-jiasushijian,加速时间
{
for(caidan_b1 =1;caidan_b1 <caidan7[0];caidan_b1 ++)                //取出菜单1的字模循环左移显示
        {
        caidan_b2                =caidan7[caidan_b1 +0];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1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7[caidan_b1 +1];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2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7[caidan_b1 +2];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3                =zi1[caidan_b2];                        //取元素

        caidan_b2                =caidan7[caidan_b1 +3];                //取元素位置
        xianshi_a4                =zi1[caidan_b2];                        //取元素
        xianshi();                //显示译码
        yanshi(100);                //延时
        }
//caidan_a1                =0;                //结束菜单
retur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