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浪涌电流实测值和理论值差距

楼主(2024-10-13):
我的NTC是5Ω,测试输入电压115V的时候,测得浪涌电流是28.8A,与理论值(115*1.414/5=32.5A)相差不大。10分钟后(大电容和其他电容电压都已经放电),再次测试230V时的浪涌电流,测得值为86A,比实际值(230*1.414/5=65A)大了21A,反复验证后结果均是比实际值大,且NTC已经冷却下来,常温是5Ω。还请坛友能给解释一下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网友A:
必然是做实验的时候电阻温度已经变化了。第二个实验电流更大,所以NTC阻值下降的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然是做实验的时候电阻温度已经变化了。第二个实验电流更大,所以NTC阻值下降的更厉害。 ...

谢谢,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必须要实验吗?

网友B:
应该用一个固定的大功率无感电阻测试,用NTC,其电阻值随温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一个固定的大功率无感电阻测试,用NTC,其电阻值随温度变化。

好的,我和同事们商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