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期待的串口打印来了

楼主(2024-10-13):
【STM32H7S78-DK测评】期待的串口打印来了

串口在嵌入式工程师眼中的地位非常高,高到拿到开发板后搭建好开发环境后必先要实现之。作为一名嵌入式工程师的我,我也要在第一时间实现串口打印用来调试程序。

在之前的开发板上,调试器只负责调试而无串口,而现在的STM32H7S78上板载的ST-Link v3自带有虚拟串口功能,我们本次也是使用这个虚拟串口来实现调试信息的输出打印。

可以看到连接到了PD0引脚和PD1引脚。阅读datasheet后,可以看到ST-Link的VCP连接到了STM32H7RS的uart4外设上。于是,我们通过STM32CubeMX来配置并生成外设驱动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ART MSP 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 {0};
  if(huart->Instance==UART4)
  {
  /* USER CODE BEGIN UART4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UART4_MspInit 0 */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clock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ART234578;
    PeriphClkInit.Usart234578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234578CLKSOURCE_PCLK1;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UART4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UART4 GPIO Configuration
    PD1     ------> UART4_TX
    PD0     ------> UART4_RX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8_UART4;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UART4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UART4_MspInit 1 */

  }

}

/**
* @brief UART MSP De-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freeze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UART_MspDe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UART4)
  {
  /* USER CODE BEGIN UART4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UART4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UART4_CLK_DISABLE();

    /**UART4 GPIO Configuration
    PD1     ------> UART4_TX
    PD0     ------> UART4_RX
    */
    HAL_GPIO_DeInit(GPIOD, GPIO_PIN_1|GPIO_PIN_0);

  /* USER CODE BEGIN UART4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UART4_MspDeInit 1 */
  }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static uint8_t led_state = 0;
    MPU_Config();
  /* USER CODE END 1 */

  /* Enable the CPU Cache */

  /* Enable I-Cache---------------------------------------------------------*/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SCB_EnableDCache();

  /* MCU Configuration--------------------------------------------------------*/

  /*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according to RCC registers values.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ART4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switch (led_state) {
        case 0: {
            HAL_GPIO_WritePin(GPIOO, GPIO_PIN_1,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O,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M, GPIO_PIN_2,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M,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led_state = 1;
            HAL_UART_Transmit(&huart4, hello_str, sizeof(hello_str) - 1, 1000);
            break;
        }
        case 1: {
            HAL_GPIO_WritePin(GPIOO, GPIO_PIN_1, GPIO_PIN_SET);
            led_state = 2;
            break;
        }
        case 2: {
            HAL_GPIO_WritePin(GPIOO,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led_state = 3;
            break;
        }
        case 3: {
            HAL_GPIO_WritePin(GPIOM, GPIO_PIN_2, GPIO_PIN_RESET);
            led_state = 4;
            break;
        }
        case 4: {
            HAL_GPIO_WritePin(GPIOM, GPIO_PIN_3, GPIO_PIN_RESET);
            led_state = 0;
            break;
        }
        }
        HAL_Delay(200);

    }
  /* USER CODE END 3 */
}

之后,代码就没有什么难度了!调用一下HAL_Uart_Transmin()即可。效果如下所示:

至此,我们的基础环境实验环节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也就开始了更高阶的实验了。

网友A:
有没有处理ORE错误?不然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处理ORE错误?不然会有问题

您这不会是小号练级吧!

网友B:
程序用操作系统了没?是不是跑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用操作系统了没?是不是跑裸机

惭愧呀!
现在是前后机跑的。这个月底会实现FreeRTOS的实现方案

网友(2024-11-12):
通过HAL库的HAL_UART_Transmit函数发送字符串。

网友C:
对于STM32H7S78这样的开发板,利用板载的ST-Link v3的虚拟串口功能来实现串口打印是一个非常便捷和高效的方法。

网友D:
可以直接通过USB接口与开发板进行串口通信,而无需额外的串口硬件。

网友E:
串口打印提供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来查看程序的运行状态、变量的值和错误信息等,这对于快速定位和解决问题至关重要。

网友F:
实现一个串口打印函数,如USART_Print,该函数接受一个字符串作为参数,并通过USART发送出去。

网友G:
嵌入式代码中,使用HAL库或LL库提供的UART函数来发送数据。

网友H:
在STM32H7S78的应用程序中编写代码,使用串口发送函数(如HAL_UART_Transmit)发送调试信息。

网友I:
ST-Link v3的虚拟串口功能,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串口打印,这对于嵌入式开发的调试和监控至关重要。

网友J:
串口通信所需的硬件资源少,只需要几根线(TXD、RXD、GND)即可实现通信。
无需额外的专用芯片或复杂的电路设计。

网友K:
串口打印在嵌入式开发中的确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嵌入式系统中最基本的调试手段之一,允许开发者将系统状态、变量值、错误信息等输出到终端,以便于观察和调试程序。

网友L:
大多数微控制器都内置了串口模块,配置和使用都非常方便。

网友M:
使用STM32CubeMX或类似的工具来配置UART外设。您需要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

网友N:
对于嵌入式工程师来说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技能,能够极大地提高开发效率和问题解决速度。

网友O:
串口通信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确实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网友P:
串口打印提供了一种直观、方便的方式来查看程序的运行状态和变量的值,这对于快速定位问题和优化代码至关重要。

网友Q:
在STM32CubeMX或直接在代码中配置串口(如USART或UART)。
设置串口的引脚映射、波特率和其他相关参数,使其与ST-Link v3虚拟串口的配置匹配。

网友R:
虚拟串口功能的实现,使得开发板可以作为一个标准的串口设备被操作系统识别,从而可以通过任何标准的串口通信软件(如PuTTY、Tera Term等)与之通信。

网友S:
串口打印在嵌入式开发中确实非常重要,它不仅是调试的基础工具,还能帮助开发者快速定位问题。

网友T:
新的开发板上的ST-Link v3自带了虚拟串口功能。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特性

网友U:
STM32H7系列开发板自带的ST-Link V3确实提供了虚拟串口功能,这使得调试变得更加方便。

网友V(2024-12-30):
由于 FLASH 是非易失性存储器,存储的数据不会丢失,因此在断电后不需要刷新,因此其静态功耗相对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U:
STM32H7系列开发板自带的ST-Link V3确实提供了虚拟串口功能,这使得调试变得更加方便。 ...

特别方便,我也在我的设计添加这样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