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基于TouchGFX搭建汽车G显示副屏

楼主(2024-10-13):
      STM32H7S78-DK搭载高性能STM32H7S78 单片机,基于Arm Cortex-M7内核,主频可达600MHz,处理性能高达1284 DMIPS。这为其强大的图形处理能力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图形加速硬件,内置NeoChrom GPU,支持2D和2.5D图形加速,以及JPEG编解码器。这使得STM32H7S78能够轻松应对复杂的图形处理任务,实现高性能ARM A架构处理器效果。灵活的存储解决方案:集成64KB的bootflash存储器,支持多种外部存储接口,如xSPI、SD/SDIO/MMC和FMC。这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存储选择,便于存储和访问大量的图形数据。可以进行流畅的人机交互和丰富的用户界面。   小米SU7很有个性的,车型的中控屏上方配备了用于显示G值的原型码表。这一设计不仅体现了小米汽车对于驾驶体验的重视,也展示了其在智能化、数字化方面的创新实力。通过实时显示G值,驾驶员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车辆的加速性能以及行驶状态,从而做出更加精准的驾驶判断。
  本次公开一个基于TouchGFX的设计一款G显示副屏,TouchGFX是一款针对STM32微控制器进行了优化的免费高级图形软件框架。它包含易于使用的拖放式图形构建PC工具TouchGFX Designer以及强大的优化图形处理内核TouchGFX引擎,TouchGFX大大简化了GUI开发过程。
   开始设计:

    思路:首先设计一个背景图,创建小圆点控件。在TouchGFX Designer中,使用圆形控件或其他形状控件来创建小圆点。设置控件的初始属性,如大小、颜色和透明度。添加位置控制逻辑,在TouchGFX的代码中,添加逻辑来处理小圆点的位置控制。可以使用触摸事件监听器来捕捉用户的触摸滑动动作,并根据滑动距离更新小圆点的位置。实现坐标更新:编写代码来更新小圆点的坐标。确保更新后的坐标在屏幕的有效范围内。实际引用是解析车载总线CAN,解析陀螺仪数据。
   代码开发:基于freertos 开发,cubeMX  资源配置:

static void MX_LTDC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LTDC_Init 0 */

  /* USER CODE END LTDC_Init 0 */

  LTDC_LayerCfgTypeDef pLayerCfg = {0};

  /* USER CODE BEGIN LTDC_Init 1 */

  /* USER CODE END LTDC_Init 1 */
  hltdc.Instance = LTDC;
  hltdc.Init.HSPolarity = LTDC_HSPOLARITY_AL;
  hltdc.Init.VSPolarity = LTDC_VSPOLARITY_AL;
  hltdc.Init.DEPolarity = LTDC_DEPOLARITY_AL;
  hltdc.Init.PCPolarity = LTDC_PCPOLARITY_IPC;
  hltdc.Init.HorizontalSync = 4;
  hltdc.Init.VerticalSync = 4;
  hltdc.Init.AccumulatedHBP = 12;
  hltdc.Init.AccumulatedVBP = 12;
  hltdc.Init.AccumulatedActiveW = 812;
  hltdc.Init.AccumulatedActiveH = 492;
  hltdc.Init.TotalWidth = 820;
  hltdc.Init.TotalHeigh = 506;
  hltdc.Init.Backcolor.Blue = 0;
  hltdc.Init.Backcolor.Green = 0;
  hltdc.Init.Backcolor.Red = 0;
  if (HAL_LTDC_Init(&hltd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LayerCfg.WindowX0 = 0;
  pLayerCfg.WindowX1 = 800;
  pLayerCfg.WindowY0 = 0;
  pLayerCfg.WindowY1 = 480;
  pLayerCfg.PixelFormat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pLayerCfg.Alpha = 255;
  pLayerCfg.Alpha0 = 0;
  pLayerCfg.BlendingFactor1 = LTDC_BLENDING_FACTOR1_CA;
  pLayerCfg.BlendingFactor2 = LTDC_BLENDING_FACTOR2_CA;
  pLayerCfg.FBStartAdress = 0;
  pLayerCfg.ImageWidth = 800;
  pLayerCfg.ImageHeight = 480;
  pLayerCfg.Backcolor.Blue = 0;
  pLayerCfg.Backcolor.Green = 0;
  pLayerCfg.Backcolor.Red = 0;
  if (HAL_LTDC_ConfigLayer(&hltdc, &pLayerCfg, 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LTDC_Init 2 */

  /* USER CODE END LTDC_Init 2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1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1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F, FRAME_RATE_Pin|RENDER_TIME_Pin|MCU_ACTIVE_Pin|VSYNC_FREQ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CD_EN_GPIO_Port, LCD_EN_Pin,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CD_BL_CTRL_GPIO_Port, LCD_BL_CTRL_Pin,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FRAME_RATE_Pin RENDER_TIME_Pin VSYNC_FREQ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FRAME_RATE_Pin|RENDER_TIME_Pin|VSYNC_FREQ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MEDIUM;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MCU_ACTIVE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MCU_ACTIVE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MCU_ACTIVE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CD_EN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CD_EN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CD_E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TP_IRQ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TP_IRQ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TP_IRQ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CD_BL_CTRL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CD_BL_CTRL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CD_BL_CTR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EXTI interrupt init*/
  HAL_NVIC_SetPriority(TP_IRQ_EXTI_IRQn, 5, 0);
  HAL_NVIC_EnableIRQ(TP_IRQ_EXTI_IRQn);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2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2 */
}
  效果展示:

网友A:
统一的界面设计软件和QT一样

网友B:
是动态的吗?运行速度、反应速度怎么样?

网友C:
副屏?两块显示屏么

网友D(2024-11-12):
在TouchGFX Designer中进行图形界面设计,包括创建背景图、添加控件(如小圆点、按钮、文本等)并设置其属性。对于G显示副屏,可能需要设计特定的仪表盘样式,以直观展示车辆的加速度信息。

网友E:
具有足够的性能和存储空间来支持TouchGFX的运行和图形渲染。

网友F:
合理利用TouchGFX的图形加速功能,减少CPU的负担。

网友G:
如果使用实时操作系统(RTOS),确保TouchGFX与RTOS兼容,并正确配置任务调度。

网友H:
在STM32CubeMX中安装TouchGFX软件包,并正确配置相关参数。

网友I:
在设计时考虑未来的扩展性,以便在需要时能够轻松添加新功能或升级硬件

网友J:
注意单片机的内存资源有限,合理分配和管理内存资源,避免内存泄漏或溢出。
使用高效的内存分配算法和数据结构,以提高内存利用率。

网友K:
利用TouchGFX Designer进行GUI设计,创建符合汽车G显示副屏需求的界面元素,如背景图、小圆点控件等。

网友L:
根据实际需求对TouchGFX进行性能优化,如减少渲染时间、降低CPU占用率等,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

网友M:
对 TouchGFX 应用进行性能优化。优化图像资源的加载和显示方式,采用合适的压缩算法减少图像数据量,提高加载速度;合理使用动画效果和过渡效果,避免过度复杂的动画导致帧率下降;对于频繁更新的显示内容,采用局部更新机制,减少不必要的重绘操作,提高显示效率。

网友N:
提供故障处理机制,如异常检测、错误提示等,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

网友:
将解析后的G值数据实时显示在G显示副屏上,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同时,注意数据的单位转换和格式化,以便驾驶员能够直观地理解数据。

网友O:
基于TouchGFX搭建汽车G显示副屏需要注意硬件选择与配置、TouchGFX软件配置与优化、数据解析与显示、安全与可靠性以及用户体验与合规性等方面。

网友P:
保护数据源和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防止数据被恶意篡改或泄露。

网友Q:
使用TouchGFX Designer进行界面设计,确保界面布局合理、美观且易于操作。

网友R:
在TouchGFX中配置触摸事件处理逻辑,如滑动、点击等,以实现用户与G显示副屏的交互

网友S:
使用STM32 CubeMX和STM32 Cube IDE进行开发,这些工具提供了对TouchGFX的良好支持。

网友:
选择高性能的处理器,如STM32H7系列单片机,其主频高、处理性能强,为图形处理提供坚实的硬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