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用零序互感器检测漏电,该怎样实现检测漏电相别?

楼主(2024-10-14):
(无正文)

网友A:
零序电流互感器就是检测三相电的电流矢量和,不会分辨出那一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序电流互感器就是检测三相电的电流矢量和,不会分辨出那一相。

我和同事沟通,他们也是这么讲,但客户那边提了这个要求,也太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和同事沟通,他们也是这么讲,但客户那边提了这个要求,也太奇怪了

这个就需要另外选择其它电路了,例如三相分开搞。

网友B:

找小电流接地选线方面的资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和同事沟通,他们也是这么讲,但客户那边提了这个要求,也太奇怪了

这个问题建议楼主找煤矿或者高压供电系统保护装置线路参考一下。

网友C:
中性点是否接地

耶没有啥奇怪的,你们没有学习过继电保护原理,仔细学习一下就明白了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中性点是否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