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 03系列 如何求一个数的平方根

楼主(2024-10-14):
大佬们好,我想问一下,如何求一个数的平方根,凌鸥03系类,需要库函数求解吗

网友A:
sqrt函数在C语言中用于计算平方根,声明在math.h中,原型为double sqrt(double x)。它会返回正根,忽略负根。使用时需要引入math.h库,传入待开方的数字作为参数。返回结果可以是整数或浮点数,可用于判断一个数是否是平方数。

@JZLLOVEHA :那是库文件,包含头文件后自动添加库,没有源文件
math.c函数库哪里有啊

网友B:
除了使用C库函数以外,在对实时性有要求的情况下还可以使用其他平方根整型数值算法

网友C:
一般是查表吧,如果硬用开方计算,非常麻烦吧

网友D:
用sqrt函数啊,那一点计算量,对于单片机来说,毛毛雨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qrt函数在C语言中用于计算平方根,声明在math.h中,原型为double sqrt(double x)。它会返回正根,忽略负根 ...

引入math库,占用flash,如果是浮点运算,003没有fpu,这样计算会耗费大量的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入math库,占用flash,如果是浮点运算,003没有fpu,这样计算会耗费大量的时间。 ...

有需求难道不用吗,又不是高频调用,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