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模式spi的无法更改通讯速率

楼主(2024-10-14):
使用芯片为stm32mp157,目前尝试更改设备树文件中spi-max-frequency参数,以及在用户空间程序中使用(ioctl(fd, SPI_IOC_WR_MAX_SPEED_HZ, &speed_hz)进行spi通讯速度的修改。无论将频率调高或调低,都未能生效。目前时钟频率被固定在125kHz,请问要如何才能调整这个软件模式spi的时钟频率?设备树节点定义如下

        gpio_spi_drv_dac: spi@1 {
                    compatible = "spi-gpio";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status = "okay";

                    sck-gpios   = <&gpiod 8 0>;
                    mosi-gpios  = <&gpioh 15 0>;
                    miso-gpios  = <&gpioi 4 0>;
                    cs-gpios    = <&gpioi 0 0>;

                    num-chipselects = <1>;
                    /* Clients */
                    spidev@0 {
                                reg = <0>;
                        compatible = "linux,spidev";
                        spi-max-frequency = <500000>;
                    };
        };

用户空间程序中配置spi速率函数如下:
int set_spi_speed(int fd, unsigned int speed_hz) {
    if (ioctl(fd, SPI_IOC_WR_MAX_SPEED_HZ, &speed_hz) < 0) {
        perror("Failed to set SPI speed");
        return errno;
    }
    return 0;
}

网友A:

ioctl(fd, SPI_IOC_WR_MAX_SPEED_HZ, &speed_hz) 函数贴出来看看,SPI_IOC_WR_MAX_SPEED_HZ这个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