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我买的吸锡带怎么不好用

楼主(2024-10-14):
我买了吸锡带,可是不好用,感觉吸不下锡来。
是我的操作方法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沾到锡的剪掉,
吸锡带先放焊盘上 烙铁压吸锡带加热  一般来讲
锡都可以爬上来的
多练习下

网友B:
不行就加点松香

网友C:
关键是烙铁要热,要加松香或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