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F035&F3514之防反接电路

楼主(2024-10-14):
F035&F3514之防反接电路
194c1cf297c262507f879cfe91b16d22
最近看了F035&F3514的低压板子原理图,发现都有增加防反接电路,这能有效防止不小心反接电路导致负载烧毁的情况。这边就顺便聊聊防反接电路,有啥表述不准确的欢迎大家指出来。
单独使用二极管(有压降)
50828b8685a7515416c79350a9f2b98f
优点: 电路简单,成本低。适用于小电流。
缺点: 由于二极管的PN结在导通时,存在一个压降,一般在0.7V以下。这个压降就导致这种电路不适合应用在电流较大的电路中,如果电路有10A的电流,那么二极管的功耗就是0.7*10=7W,发热量还是很可观的。一般来说,用在电流小于2A的电路中。
改善二极管压降问题
f3eb43445363ef3f6e94180d73dd4a43
上图防接反电路采用了一个保险丝和一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电路正常工作时,由于负载的存在电流较小,二极管处于反向阻断状态,保险丝不会被熔断
当电源接反时,二极管导通,此时的电流比较大,就会将保险丝熔断,从而切断电源的供给,起到保护负载的作用。
优点:保险丝的压降小,不存在发热问题。
缺点: 需要更换保险丝,操作比较麻烦。
正反接都可以正常工作
6772b6c13cd35b6da6cf41df82d49206
优点: 正反接电路都可以正常工作。适合直流交流产品,可以直接接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
缺点: 存在两个二极管的压降,适用于小电流电路。
MOS管防反接
62e3a5a275bc99c00984e130970628f7
在G和S极之间建立一个合适的电压就会完全导通。导通之后D和S之间就像是一个开关闭合了,电流是从D到S或S到D都一样的电阻。在电源极性正确时,电流起始时通过NMOS的稳压管导通,S极电压接近0V。两个电阻分压后,为G提供电压,使场效应管导通,因为其导通阻值很小,就把NMOS内部的二极管给替代了。
电源反接时,NMOS的二极管未到击穿电压不导通。分压电阻无电流流过无法提供G极电压,也不导通,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对于电路中并联在分压电阻上的稳压二极管,因为NMOS的输入电阻是很高的,是一个压控型器件,G极电压要控制在20V内,过高的电压脉冲会导致G极的击穿,这个稳压二极管就是起一个保护场效应管防止击穿的作用。
对于并联在分压电阻上的电容,有一个软启动的作用。在电流开始流过的瞬间,电容充电,G极的电压是逐步建立起来的。
也可以用P沟道的场效应管,只是要将器件串在正极的输入端,这里不再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