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DIP28宽体的单片机吗

楼主(2024-10-14):
有DIP28宽体的单片机吗?51,PIC,AVR都可以。谢谢

网友A:
自己做个转接板

网友B:
STC12C5620系列有28pin的,但是窄封装。开始用这款时弄错了,pcb直接上的宽封装,最后发现窄的正好表贴上。

网友C:
有很多,比如PIC16F18155-I/SP,PIC18F25Q71-I/SP尾椎SP的都是DIP的封装

网友D:
搞错。没发现宽体

网友E:
这还真有些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比如PIC16F18155-I/SP,PIC18F25Q71-I/SP尾椎SP的都是DIP的封装

那是窄体的吧

网友F:
多脚位的PDIP都快断水断电了,你却要求宽体DIP28,逆向行驶是不可取的~

老板子只能加转接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