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PWM寄存器的写入顺序有何要求?

楼主(2024-10-16):
对于中颖单片机的PWM寄存器,必须按照从低位到高位的顺序进行赋值。这是因为中颖MCU的PWM寄存器在配置时,是将寄存器高位的赋值信号作为写入信号,在接收到这个信号时,统一写入寄存器的高低位。如果先写高位后写低位,可能会导致低位的写入动作无效。

网友A:
先写低位再写高位

网友B:
从低位到高位

网友C:
PWM寄存器的写入顺序要求,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单片机或微控制器架构

网友D:
这个没有强制要求,按照库函数得接口进行配置即可。

网友E:
在进行PWM配置时,建议参考具体的硬件手册或开发文档,以确保按照正确的顺序和步骤进行操作

网友F:
在配置PWM寄存器时,必须按照从低位到高位的顺序进行赋值。这是因为这些单片机的PWM寄存器在配置时,是将寄存器高位的赋值信号作为写入信号,在接收到这个信号时,统一写入寄存器的高低位

网友G:
如果先写高位后写低位,可能会导致低位的写入动作无效

网友H:
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遵循特定的寄存器写入顺序,以确保配置的正确性和稳定性。通常需要先设置时钟源、周期和占空比等参数,然后再使能相应的PWM输出通道

网友I:
在修改PWM相关寄存器之前,有时需要先向保护寄存器写入特定值以允许修改,并在配置完成后将保护寄存器清零以确保配置生效

网友J(2024-11-24):
PWM相关寄存器设置很重要的

网友K:
PWM寄存器的写入顺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