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测试PWM信号的输出

楼主(2024-10-14):
完成PWM通道设置后,可以通过软件代码启动PWM输出,并在硬件上连接至对应的PWM引脚。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可以检查PWM信号是否符合预期的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A:
示波器是最好用的工具,比逻辑分析仪要准确点

网友B:
示波器是最直接、最精确的测量工具。将探针连接到PWM信号的输出端,示波器会显示信号的波形

网友C:
从波形中可以直接读取周期(一个完整的循环时间)和占空比(高电平时间占整个周期的比例)

网友D:
大多数微控制器都有定时器的捕获功能,可以用于测量PWM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E:
Arduino的pulseIn()函数可以用来测量PWM信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时间

网友F:
如果使用FPGA,可以利用其上的精确时钟驱动的计数器资源来测量PWM信号的脉宽和周期

网友G:
频率计通常带有测量PWM信号占空比的功能,可以非常方便地直接读取周期、频率以及占空比

网友H(2024-11-25):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可以检查PWM信号是否符合预期的周期和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