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

楼主(2024-10-15):
如果需要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可以通过修改相应的占空比寄存器来实现。同样需要注意修改时的寄存器写入顺序,即先写低位再写高位。

网友A:
可以随时生效吗,还是等下一个周期

网友B:
在某些应用中,可能需要根据外部输入(如传感器数据)动态调整占空比。此时,可以在主循环中编写代码,根据输入数据计算新的占空比值,并调用相应的函数或直接操作寄存器来更新PWM输出

网友C:
应该得等到下个周期吧

网友D(2024-11-24):
具体程序能分享一下嘛?

网友E:
先写低位再写高位

网友F:
一般根据外部输入数据,动态调整占空比

网友G:
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就调整了PWM

网友H:
可以在主循环中编写代码,根据输入数据计算新的占空比值

网友I:
为什么要先写低位再写高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