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在PWM配置过程中遇到问题应如何排查?

楼主(2024-10-16):
如果在配置PWM通道时遇到问题,如PWM信号不输出或不符合预期,应首先检查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写入顺序和保护寄存器的设置。此外,还需要检查时钟源、周期和占空比等参数的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A:
要根据具体问题分析

网友B:
具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C:
首先检查寄存器配置

网友D(2024-12-03):
观察并记录PWM输出的异常现象,如波形失真、频率不稳定、占空比错误等。这些信息将有助于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E:
确保所有与PWM相关的硬件连接正确无误,包括电源线、信号线、地线等

网友F:
错误的寄存器设置可能导致PWM输出不符合预期

网友G:
确保PWM配置中使用的时钟源稳定可靠,并且周期和占空比等参数设置合理

网友H:
如果PWM配置是通过软件实现的,那么需要检查代码中是否存在逻辑错误或计算错误

网友I:
用示波器仔细观察PWM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是否清晰,没有延迟或畸变

网友J:
配置PWM通道参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