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PWM定时器的中断功能

楼主(2024-10-18):
PWM输出通常是自动进行的,但也可以通过开启PWM定时器的中断功能来执行额外的任务或处理异常情况。当PWM周期结束时,如果启用了PWM周期中断,将触发中断处理程序。可以在中断处理程序中执行相应的操作,如更新周期和占空比等。

网友A:
溢出中断在这里有用吗

网友B:
定时器中断是常用的中断

网友C:
在多个定时器中断的情况下,需要合理分配中断优先级,以确保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效率

网友D(2024-11-24):
需要合理分配中断优先级

网友E:
可以在中断处理程序中执行输出

网友F:
设置好以后PWM输出通常是自动进行的

网友G:
启用了PWM周期中断,将触发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H:
优先级怎么分配合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