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PWM输出极性的设置方法

楼主(2024-10-19):
可以通过设置PWM控制寄存器来选择PWM输出的极性,从而决定占空比期间输出的电平。这通常涉及到对PWM控制寄存器中特定位的配置。

网友A:
用哪个寄存器控制

网友B:
说一下操作哪个寄存器

网友C:
通过设置TIMx_CCER(捕获/比较使能寄存器)中的CC1P位来配置输出极性

网友D:
// 假设使用的是TIM2定时器的通道1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使能TIM2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配置TIM2基本参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 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配置PWM模式和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选择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99; // 占空比5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 低电平有效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 使能TIM2
TIM_Cmd(TIM2, ENABLE);

网友E(2024-11-24):
引用 网友D:
// 假设使用的是TIM2定时器的通道1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 ...

学习一下

网友F:
PWM决定占空比期间输出的电平

网友G:
PWM控制寄存器中特定位的配置。

网友H:
PWM控制寄存器来选择PWM输出的极性

网友I:
通常涉及到对PWM控制寄存器中特定位的配置

网友J:
占空比决定的是高电平时间还是低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