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mx里的help里面的manage…打不开

楼主(2024-10-14):
stm32m, AG, mx, ma, ge, he
请问: 点击 “ Help ” 选项后选择 “ 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 ”无反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更新STM32CubeMX到最新版本

网友B:
或许是网络连接问题

网友C:
检查防火墙和安全软件设置,防火墙或安全软件可能会阻止STM32CubeMX的网络连接。

网友D: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STM32Cube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