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开启ADC采集时信号波动变大,整体信号变大

楼主(2024-10-14):
基于STMf103C8T6,做的ADC采集通过放大器放大后的光电二极管信号(光电二极管受到的光信号一个是方波激发的LED灯,一个是方波光源激发荧光粉的荧光信号),用示波器采集放大后的信号后,在开启ADC采集和没有开启ADC采集时信号发生变化,开启ADC采集后,整体信号偏大,而且在开启ADC采集期间,信号波动比没有开启ADC采集时大了很多。

网友A(2024-11-22):
检查是不是有外部电磁干扰、射频干扰等

网友B:
在软件中对采集到的信号进行滤波处理,以减小波动的影响。
通过多次采样并取平均值的方法来降低噪声和波动的干扰。

网友C:
可能是电源电压波动导致的

网友D(2024-12-30):
如果你的模拟信号光电二极管信号本身频率较高或者有较大的噪声,可能需要使用适当的滤波来去除高频噪声,保证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D:
一般来说,ADC在进行采集时会对电路产生一些影响,尤其是在高精度模拟信号采集场景中,可能会看到信号波动的增大或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