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F103使用DAC输出正弦波波形异常 [

楼主(2024-10-14):
使用STM32F103VET的DAC输出通道1输出正弦波,采样TIM2触发DAC,使用DMA将数值从内存数组传送到DAC的寄存器。BUF中存有一个周期的正弦波数值(32个数据点)。
遇到以下问题:
(1)产生的波形如下图所示,在波峰处有5个点的电压掉下去了,无论在开发板上还是在自己做的电路上都如此,可以确认不是开发板上PA4上的上拉电阻的原因,因
为自己做的板子上无上拉电阻。
(2)在自己做的板子上一旦使用了DAC的BUF,输出电压就一直为零了,只能不使用BUF。
哪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如何解决的?望赐教。

网友A:
引脚连接是否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B:
外部电路连接问题?

网友C:
检查转换后的数据是否在DAC的分辨率范围内。

网友D:
软件配置问题吧

网友E:
需要使能:
sConfig.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网友F:
检查电源是否受到干扰或波动。

网友G:
确保正弦波数据表正确生成,数据点数量足够且分布均匀。
检查数据表是否已正确加载到DMA或内存中。

网友H:
检查周围是否有强电磁干扰源,如高频信号发生器、大功率电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