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XCOM的协议传输,会多两字节的数据

楼主(2024-10-14):
为什么XCOM的协议传输,会多两字节的数据

网友A:
通常与串口通信中的特定设置或协议实现方式有关

网友A:
在使用XCOM进行协议传输之前,务必检查串口配置的正确性。确保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配置与接收方一致,以避免因配置不当导致的数据传输问题

网友B:
关闭不必要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