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做工控板是否需要隔离?

楼主(2024-10-14):
单片机做个工控板,大电流、大电压测试设备,之前用PLC的,现在改用工控板1、有必要改用工控板实现吗?
2、是否需要电源隔离、ADC、DAC、485、输入IO、输出IO全隔离?

网友A:
这种设备一定要隔离

网友B:
除非有量,否则改用工控板的成本并不会降低,图啥?

网友C:
大电流高电压必须用隔离,还是PLC吧,工控板不建议!

网友D:
不用说,工控板,一定得全隔离!以适应各种环境

网友E:
工业应用还是用PLC比较好,可选择性好、稳定性好、价格比较透明。工控板做隔离没有量价格也省不了多少,关键是程序稳定性可靠性验证还需要长时间。

网友F:
您说的这个应用场景,必须要用隔离了啊!
PLC连接也需要使用隔离模块啊

网友G:
你用静电枪打一下接触4KV。能通过测试就不用隔离。PLC水平也就这样

网友H:
是否需要隔离得看具体情况,并不是因为单片机做主控,有干扰或者安全风险最好有隔离

网友I:
看环境情况,从事实依据出发,不然就是堆器件,万能,浪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