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使用RT9624搭建buck电路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4-10-14):
使用该芯片搭建buck电路,pwm75k,占空比90%。低端mos栅极波形正常,高端波形不正常。输出为0。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电路图如下C:\Users\23754\Desktop\1728894586678

楼主:
使用RT9624A芯片搭建buck电路,pwm75k,占空比90%。低端mos栅极波形正常,高端波形不正常。输出为0。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电路图如下:

网友A:
测下1脚、7脚,占空比低些试试。

嗯嗯,好的,挺奇怪的。。。新的板子突然行了一下。在测试输出就没有了

网友B:
R6?

去掉这些也不行

网友C:
R6和R9都去掉还不行吗?

不行,高位mos波形就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