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QFP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4-10-14):
先上图

这个QFP封装是不是要配个座子啊?座子在某宝上叫什么名?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贴片的吗

网友B:
直接可贴片,转DIP可能是QFP座

网友C:
可以直接焊接啊!

网友D:
卷脚的有对应座子,看图片感觉是QFN的

网友C:
用座子的都是为了调试,如果后期不用调试,或者不是易损元件,直接焊接吧,医疗上经常用座子

网友E:
QFN比LQFP还好焊直接用风枪吹上去芯片自动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