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作用分析

楼主(2024-10-14):
附件图片是  行车记录仪掉电后,大电容当备用电池给SD保存最后视频文档用电。 我想知道这个二极管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呢?放电的时候可以更快的经过二极管?旁边不是有两个并联的R1975和R1976电阻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对啊,电流大了就经过D26。

网友B:
去掉了电阻,谁给电容充电呢?想想

网友B:
二极管主要是放点用的

网友C:
电容内阻低,串联电阻用于限流。
二极管用于供电,短路掉电阻的影响,减小电源内阻,但有一个压降大约0.3~0.5V。

网友D:
断电后大电容放电

网友E:
我们公司的电源设计也是这么个思路,当电源得电之后需要对电容充电,但是直接充瞬间电流会很大,所以加个电阻限制电流,当电源掉电电容需要放电,通过电阻放又太慢,所以通过二极管放。

网友F:
电阻负责小电流的充电限流,二极管负责放电的大电流通路。

网友G:
充电都限流了,如果不加二极管,放电不也被限流了?加了二极管,就不会限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内阻低,串联电阻用于限流。
二极管用于供电,短路掉电阻的影响,减小电源内阻,但有一个压降大约0.3~0 ...

二极管正向电阻好像也不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正向电阻好像也不低

为什么这么说?
内阻高低是相对而言的,你的电路,当电流为1A时,二极管压降不超过0.5V,但是两个3.9R并联=1.95R,1A电流就是1.95V,相对来说,二极管压降低得多。
还有动态(交流)电阻,二极管在1A电流下,动态(交流)电阻会小于0.2欧姆,而你电路中不用二极管的话,内阻一直是1.95R。

如果二极管动态内阻是0.2R,相对于2R,则小得多,而相对10mR,则又大得多,所以,单纯说二极管内阻大或小,没有比较,则没有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