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555定时器输出PWM调速

楼主(2024-10-14):
实测效果不错。
在仿真软件里可以确定各项参数,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A:
这个定时器电路适合产生固定频率信号,要实时可调不是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定时器电路适合产生固定频率信号,要实时可调不是很实用。

那个电位器就是调节用的,只能手动调节。

网友B:
有一个电容是调整频率。

网友C:
555定时器绝对可以说是芯片界历史悠久的一颗了,到现在依然应用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