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如何选型?

楼主(2024-10-24):
因为不选型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资源的浪费,比如说IO口剩余了许多,没有完全使用到。内存空间还剩一大半也没有利用到,这就会导致一些浪费。若是在社会工作,资本家看到你用个很贵的单片机做了个简单的功能,资本家可容不得这种事情发生,你做不到利益最大化,那么很容易在社会中淘汰的,所以为了使单片机发挥出全部性能,最好能够使他的综合利用率达到50%以上,这样对一些需求整改可以进行补充优化,也不至于想加功能却加不了了,所以选型还是挺有必要的。

如何选型?

第一步首先明确要实现的功能

1. 四路PWM(用来控速)占用4个IO口

2. 无线通讯SPI 占用3个IO口

3. 陀螺仪通讯 IIC 占用2个IO口

4. 串口调试 UART1 占用2个IO口

5. 光流定位 UART2 占用2个IO口

6. 蓝牙/WIFI调试 UART3 占用2个IO口

7. LED工作指示灯 占用5个IO口(4个电机指示灯,1个工作调试灯)

8. 电量检测 ADC 占用1个IO口

9. 电机堵塞检测 ADC 占用4个IO口

10. 浮点运算 FPU

11. 多IO口用于拓展多功能(预留20个)

一共占用了45个IO口

有了以上需要实现的功能后,就照着这些功能需求去寻找相应的芯片。

第二步去各个芯片官网找选型手册

一般很多芯片的官网都有自己的选型手册,将手册下载下来,找到合适的芯片后。

再对比多家厂家的芯片的优缺点斟酌一下自己的选择。

其实除了比较低端的单片机外,基本上这些功能都会有的。不同的也就是外设(UART,SPI,IIC,ADC)会多一些。像前面提到的功能,我串口就需要有3个了。所以要找有多个串口的单片机。

第三步分析比较多家产品的优缺点

然后就是选择性价比高的做比较了。我原本考虑用STM32或GD32来做的,但最终这俩我都没选,其原因

1. STM32近几年的价格贵,经常无货,拿货的话能排到明年去了,很多公司及厂家都开始抛弃原本使用STM32的产品,找国产的芯片替代了。到目前为止,我呆过的公司所用的芯片都在国产化,所以STM32优势已不再,非要说有啥优势。那就只能说它的学习资料在网上一大把,随随便便都能做个功能出来,非常方便。

2. GD32相对于STM32便宜了许多,说是能完全替代STM32,但是实际过程中并不能完全替代的,还是有些坑需要踩一踩。功能基本和STM32一样,但是我觉得他的稳定性没有STM32的好,这只是在以前做项目时,测试发现的。其次GD32相较与STM32确实便宜了许多,但是价格也是偏贵,没有未涨价前的STM32的那种价格实惠,最后的问题就是咱们国产的芯片应该出点中文使用说明书吧。我以前去看官网时大部分都是英文的使用手册。目前有部分芯片有中文说明手册了。所以我在选型时为了避免大量时间花在翻译上,我就没选择GD32了

3. 新唐单片机,一款台湾的芯片,相较于前面两个芯片,同等功能,它更便宜,还有中文使用手册,全系都有,这个很赞。稳定性来说个人感觉和st的有得一比。

4. 当然,我还接触过许多国产小众的芯片,给我的感觉就是服务态度非常好,有问必答,不像一些大公司需要等个一周左右时间才有回复,小众芯片甚至直接送开发板和烧录器。价格还很便宜。但因为它小众的原因,做一些大项目考虑到稳定性问题,基本不会选择它。一些小项目小玩具的话还是很适合的。

第四步选择适合自己的和性价比更高的芯片

因为市面上有许许多多的芯片,有些你接触过的,学习起来会很快,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有些未接触过还需要和代理商沟通,学习使用,都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的。当然所以芯片的使用原理都大同小异,用点心去攻克一下,还是有很多选择的,选择越多当然机会也越多了。所以实践中选择的情况少的话,首选还得选择自己更熟悉的芯片为主,其次就是根据自己所定位的功能来选择合适价格的芯片,性价比高才是硬道理呀。

网友A(2024-11-25):
明确每一个模块的资源占用,可以精准地筛选芯片。

网友B:
选择单片机(Microcontroller Unit,MCU)是一个需要根据应用需求、预算、开发工具等因素综合考虑的过程。

网友C(2025-02-06):
psg
https://www.nuvoton.com/export/sites/nuvoton/files/product-related-information/Nuvoton-MCU-PSG.pdf

选型功能
https://www.nuvoton.com.cn/selection-guide/

网友D:
现在芯片也不贵,其实资源这块只要符合就可以了

网友E:
我建议还是先看性能,再看引脚吧

网友F:
主要选型就选择自己熟悉的,不然要完

网友G:
选型简单,直接把需求说了,直接给代理商,代理商就给你推荐了

网友H:
我觉得可以选择比较常用的芯片,这样问题会少很多

网友I:
考虑所选单片机是否支持常用的开发环境和工具,如编译器、调试器、仿真器等。这将影响开发过程中的效率和便利性

网友J:
在满足性能和其他要求的前提下,考虑成本因素。不同品牌和型号的单片机价格可能有所不同,需要根据预算选择合适的单片机

网友K:
选择有良好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的供应商,以便在开发和使用过程中获得帮助和支持

网友L:
对于某些应用领域,如工业控制和汽车电子,对单片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较高。选择经过长时间验证、具有良好口碑和可靠性的品牌和型号

网友M:
考虑应用场景的功耗需求。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低功耗单片机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N:
选型要满足要求的同时,控制开发周期和成本

网友O:
新唐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