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和5v电压的那些事

楼主(2024-10-21):
5V来自于TTL电平。5为True,0为False,之后用了压降更低的PN节,衍生出了3.3这个电平。
12V和24V来自于汽车电瓶,早年乘用车又12V和24V两个系统,现在一般小型车12V,商用车24V,再究其由来应该是铅酸电池。
所以3v3和5v一般出现在信号电路或者单片机等vcc供电,而12v/24v一般出现在低压动力电,例如主板、显卡、轴流风机、监控器。硬件决定系统基础,如果锂电池早点应用的话估计还会有3.7/7.4这个系统。‍
为什么很多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5v?

因为大多数芯片都是5V的TTL电平,要做到电平兼容,电平匹配,避免要电平转换操作,所有很多单片机的工作电压都是5V。早期(196x)的晶体管电路(TTL)单管的压降是0.7v。一个电路里经常有多个晶体管串联。比如4管串联,电源至少保证0.7x4=2.8v才能保证电路正常工作。所以最早有3v 5v等标准。后来LM7805(197x)电源IC出来以后,5V成了事实标准。
TTL指的是TTL电平,全称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即BJT-BJT逻辑门电路,是数字电子技术中常用的一种逻辑门电路,应用较早,技术已比较成熟。电压在0~5V之间,在电平定义时小于0.2V输出低电平,高于3.4V输出高电平。TTL主要有BJT(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即双极结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和电阻构成,具有速度快的特点。最早的TTL门电路是74系列,后来出现了74H系列,74L系列,74LS,74AS,74ALS等系列。但是由于TTL功耗大等缺点,正逐渐被CMOS电路取代。TTL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
为什么很多芯片都是5V,而且有大量电源芯片支持的也是5V?电压浮动为5%,而电压标准,在A/D当中使用,标准应该是5.12V。‍

因为512 是2的N次方,这样A/D 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整数,当作为无符号计算的时候,更简单,但是没见到哪个成品用这个电压的,大部分都是5V,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做5.12的标准电压成本会成倍增长。5V与5.12V精度差别在百倍,小数点后0.12V,基本很难做到高精度标准电压,市场通用电压为5V,上浮一定百分比。‍
STC在早期发布的STC12系列单片机数据手册中,STC12C系列的单片机电压范围是3.3~5.5V;STC12L系列的单片机电压范围是2.2~3.6V。如果选择STC12C系列的单片机,只要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不是太高,使用3.7V供电是没有任何顾虑的。现在比较新测STC8系列的芯片,直接做到了工作电压再1.9V-5.5V这样的宽电压范围及低电压值

1、大多数单片机都是 TTL 电平,各自的高低电平定义不一样;
2、当电源电压为5V时:51,avr单片机高电平是5V;
3、当电源电压为3.3V时:51,avr单片机高电平是3.3v;
4、arm 如lpc2138,电源电压只能为3.3v,io输出高电平为3.3V;但io口可承受5V电压
5、现在常见单片机工作电压主要有两种:一种工作在3.3V 一种工作在5V。‍
6、当不同工作电压的芯片直接有线数据通讯时,一定注意做电压匹配电路考虑

网友A(2024-11-21):
新唐的很多都支持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