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单片机引脚配置内部电路分析

楼主(2024-10-25):
1、          模拟输入模式,可以认为单片机内部是一个运放跟随,引脚只检测电压信号,不吸收电流;当使用AD检测时,引脚设置为该模式;

2、          浮空输入模式:引脚是悬空的,复位后引脚的状态。但是,你实际测量,电压是3.3V。因此,我理解应该是内部有一个1M或者是很大的电阻,把电压拉到VCC。但是,没有输出电流能力;一旦接负载,马上把电压拉低;

3、          上拉、下拉输入模式:根据实际测量发现,可以认为就是内部有一个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但是电阻值大约在10K-30K左右。然后,引脚由于有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导致状态稳定;但是,没有什么提供电流的能力,这个要注意;能提供多大电流呢?

大概VCC/10K=3.3V/10K=0.33MA;这个可以在后面的讲座,用实物给大家演示一下;

4、推挽模式:

就是引脚的上下各有一个三极管。当输出高电平是,上面的三极管工作,当输出低电平是,下面的三极管工作;推完输出能提供多达电流呢?一般10-20MA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尽量不要这么干。因为,设计到芯片的总功耗的问题;

开漏输出:就是只有下面的三极管,上面是悬空的。这种用法,一般是把负载放在VCC和引脚中间;当引脚输出为高电平时,下面的三极管是不工作的。负载上面没有电流。当引脚输出为低电平时,三极管工作。

还有一种巧妙用法:就是选择开漏输出,然后外部加上拉电阻。然后,引脚选择输出1(三极管停止工作);这种状态和51单片机的P0口是一样的。在这种状态下,如果需要输出也可以。如果需要输入也可以。相当于双向IO口。

网友A:
有时候不用太纠结这个,只要知道这个点是怎么回事就行

网友B:
不同厂家不同系列的,这个功能不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