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低P电源改高P电源请教

楼主(2024-10-14):
如何把一个低P应用的开关电源改成高P的电路,是否可行?朋友说是量产过的电路。工作原理是如下实现高P的,PF可以提高到多少?具体资料见附件。

网友A:
改变1脚阻值

网友A:
变压器参数应该也要适当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参数应该也要适当调整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点迷津。

网友B:
高P 的 P 是啥意思?是中文还是英文 ? 确定验证过?

网友C:
低P高P的P是啥?  搞了几十年电子产品,真的还是孤陋寡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P高P的P是啥?  搞了几十年电子产品,真的还是孤陋寡闻!

就是PF的简称,有些同事都是这样说的,俺也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P 的 P 是啥意思?是中文还是英文 ? 确定验证过?

低P就是普通整流桥后电解滤波带载,根据带载轻重PF值大约0.55上下小幅度摆动,高于此值你(只要愿意)都可以叫高P。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低P就是普通整流桥后电解滤波带载,根据带载轻重PF值大约0.55上下小幅度摆动,高于此值你(只要愿意)都 ...

原来是指“功率因数(Power Factor)”,应该说PF我就知道了,只说P,我默认是功率,低P就是低功率,高P就是高功率。
我觉得楼主的电路提高PF有限,否则就不会有专门的PFC电路了。下面是我买的一个电源的PFC电路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指“功率因数(Power Factor)”,应该说PF我就知道了,只说P,我默认是功率,低P就是低功率,高P就是 ...

收到,谢谢坛友。其实我对PF不了解,都是听同事们说的旁听一下。

网友B:
蒙你的吧? 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指“功率因数(Power Factor)”,应该说PF我就知道了,只说P,我默认是功率,低P就是低功率,高P就是 ...

不知坛友测试过线路的功率因数实际是多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坛友测试过线路的功率因数实际是多少吗?

经常测,我自己做有测量仪。下图右下角的0.000就是功率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测,我自己做有测量仪。下图右下角的0.000就是功率因数。

这个仪器是你自己做的吗?感觉非常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仪器是你自己做的吗?感觉非常不错。

自己做的,交直流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交直流两用。

不知坛友还做过什么测量仪表?该省省该花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双十一欲购两大神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7 ... B%E6%A0%8B%E6%98%A5

麻烦看看这个帖子里面的LCR表如何?坛友有没有类似的DIY?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坛友还做过什么测量仪表?该省省该花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双十一欲购两大神器
https://bbs.2 ...

基本上,我常用的仪表,能做的都自己做,各种5位半的各种量程的直流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交流的综合仪表(上面的就是其一)、使用霍尔互感器的交直流电流表、电压表,使用普通互感器的交直流电流表、电压表,电容表,电感表,数控电源,DDS信号发生器,电子负载,模拟电池,便携示波表。。。
LCR表也在设计中,这个整好不容易的,最高100KHz激励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我常用的仪表,能做的都自己做,各种5位半的各种量程的直流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交流的综合 ...

坛友的能力着实让本人叹为观止呀,不知电子负载有没有多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坛友的能力着实让本人叹为观止呀,不知电子负载有没有多余的?

都只做一台的,没多做。自己做,主要是为了体积小,出差要带上时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只做一台的,没多做。自己做,主要是为了体积小,出差要带上时比较方便。 ...

我对软件一窍不通,很多东西都搞不了,学还学不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对软件一窍不通,很多东西都搞不了,学还学不会!

单片一般应用的软件比硬件容易。我也庆幸是从硬件开始的,80年代开始搞硬件,90年代开始写单片机软件,不会写PC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一般应用的软件比硬件容易。我也庆幸是从硬件开始的,80年代开始搞硬件,90年代开始写单片机软件,不 ...

你是真正的高人呀,我也曾尝试学过单片机,可是就是什么都不懂,搞到现在看到单片机都头大。

网友C:
现在单片机程序入门真的不难,我90年代初,没有电脑,人工编译都把单片机搞起来了。
你买一块开发板。简单点就是STC的51开发板,先点一个灯,一闪一闪的,不懂可以在这里问,我可以帮你写一个例子,就几行程序。
然后,读一个IO处理按键,按一下灯光,再按一下熄灭。
接着,写一个数码管的驱动程序。
最后,写一个电子钟程序,可以按键调时间,就入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