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如何理解定时器

楼主(2024-10-14):
      好,回到定时器最初的功能,定时,先掏出手机,定时十分钟,然后等着它响,盯着时间、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对,跳动的秒数、分数。到这里恭喜你就理解了定时器最最核心的概念:计数。这个计数可不是你自己念的1、2、3,而是规律跳变的数字,也就是时基。因此定时器的定时功能依赖时间的变化、时间的变化依赖计数、计数依赖基本的时基。比如光传播约299792458米的时间或者铯原子震荡9192631770次就是一秒。

        所以简单总结一下:定时器的核心功能依托计数实现,具体表现就是计数器,那计数器有什么用呢,比如你想从七点半定时到七点三十一分,需要的计数值就是60,同理定时到七点三十二分所需的计数是120,所以计数器的值直接决定了我们需要的定时时间。所以知道计数器有多重要了吧。

        现在到了你定时的时间,手机想起了铃声,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中断,虽然你现在可能在放音乐,那也会停掉去放铃声。当然不会像下面这么简单。

void 闹铃_handler(void)
{
  铃声.play();
}
        你得获取闹铃服务对象,AlarmManager alarmManager = (AlarmManager) getSystemService(Service.ALARM_SERVICE);然后设置一个时间、是否在睡眠模式下有效、绑定闹铃回调动作等等。

        至此最简单的定时应用你就学会了。如果你需要每天六点半起床怎么办,总不能每天设置一次闹钟吧,这之后你可以选择重复模式。就像以前的指针闹钟一样。

        其实倒不是闹钟有循环模式,只是时间走到12点它就循环从1点又开始了。这也是我以前好奇闹钟下午六七点也会响的原因。有没有发现一点很像的样子,比如你的uint8_t变量加到255再加加就变成了0,没错,定时器循环工作的秘密就在这。

        现在再次梳理一下:定时器依赖计数器达到我们所需的定时,定时满了溢出之后不停止就有了循环模式。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任着闹钟自行运作的话,就只能每间隔12小时响一次,如果想6小时响一次怎么办呢?两种办法,一个是让闹钟一圈就转6个小时,不过也太麻烦了,还有就是响铃之后马上调成12点,不过也需要一直等着闹铃响。

        当然了上述的情况基本上是用不到的,我们还有更灵活的单片机定时器,单片机的定时器同样是依托计数器实现的,闹钟数60秒变0从1开始,计数器数到65536变0从1开始,至于为什么是这么大,16位二进制最大就是这么大,2^16,就好像为什么只有2、4、8、16、32和64位的处理器一样,同样的数到65536的时候溢出变成0,触发更新中断,这时候你定时的时间就到了,不关闭它它就一直这么重复定时,又双叒叕触发中断。

        欸,如果我不想定时这么久怎么办呢?计数器不让它计到那么大不就行了嘛,是的,计数器作为寄存器它允许你修改,可以让它计数到32768就变成0然后从1重新开始,这时候你定时的时间就是之前的一半了,同样它将重复的一次次产生中断告诉你你定时的时间到了。

        不过细想一下,计数器本来不就是一直在变的嘛,那红红火火恍恍惚惚中修改的貌似不是计数器值,而是限制计数器的值吧,是的,这玩意叫预装值,它限制了计数器所能数到的最大值,而更新中断一方面是告诉你定时的时间到了,另外还会把预装值生效,就比如上次你修改了最大计数是32768,那么在这次数到65536的时候就把32768装载上了,所以接下来这次只需要数到32768就会变成0,然后再把预装放进去。这样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想定时多久就定时多久。

        不过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即使你最大预装65536,可是时间还是不够怎么办?比如时基是1ms,那你最大才能定时65.536s,我想定时五分钟怎么办,这里引入另一个东西,叫预分频器,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时基给它放慢,跟预装值一样,可设定0~65535,也就是可以放慢1~65536倍,比如你想要五分钟,那我直接把时基放慢10倍,就是把预分频器设置成9,这样最大计时就可以达到655.35s了,你想要的五分钟就是300s,预装载设置成30000-1=29999不就行了嘛。这样一来可定时范围瞬间放大65536倍。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为什么预装值要下一次生效,比如现在计数器已经数到200了,你想要它数到100就从0开始,这时候显然就是错误的了,所以要按照上一次值就行比较,然后等下一次从头开始的时候再按照新修改的值,就像播放视频的时候把源文件删掉一样,要不播放器自己备份一份,要不直接文件加锁不给删。回到定时器,既然现在的预装还在生效、用户设置的新预装也有,所以这就有了影子寄存器的概念,我们直接修改的预分频和预装值都有影子寄存器,在计时器溢出更新的时候他们的值复制进影子寄存器起效,因此计数器与之比较的影子寄存器,也就是上一次的预装值或者预分频值。

        现在还差点什么呢?我们一直强调的时基,也就是定义时间的基准。比如1us的脉冲信号作为时基的话(也就是1MHz时钟),所能定时的最小值就是1us,最大值就是65536*65536us,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发现了,定时器定时的精度取决于时基,输入时钟频率越高,定时器精度越高。不过相应的定时的时间也就变短了。所以还是却决于时钟输入和寄存器位数。不过当前的数值也满足绝大多数的应用了。愣是想用51做纳秒中断它也做不到对吧。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定时器的基本构造,就差怎么利用它了,说明书就是参考手册,不过在看参考手册之前在来了解一下STM32给留出的开关,作为一个定时器,最基本的开关得有吧,也就是使能,啪,扳上去定时器就开始跑,啪,扳下来定时器就停了,定时一次时间到了就关掉定时器的控制开关叫单脉冲模式,啪、扳上去,定时时间到了就关上了。啪、扳下来,定时时间到了还会继续下一次计时,不会关了定时器。还有开关控制是否使能中断、是否触发DMA等等。除此外还有寄存器用于显示更新状态。

        简化一下定时器,就是上图了。实际上肯定会复杂很多。对比一下就发现了,似乎跟洗衣机面板很像,电源输入进来、设置好漂洗时间、设置好漂洗强度、是否甩干、多次清洗、完成提示音等等,最后按下开始按键,等待计时时间计数,完成后发出提示音提醒。

        实际上包括计数器、预分频等这些数值和中断使能、计数器使能这些开关及更新标志位全部被封装在一个叫寄存器的东西,比如控制计数器使能的控制寄存器CR(Control register),甚至位不够用分成CR1和CR2两部分控制寄存器。所以这时候就不是啪的一下按开关来打开定时器了,而是写寄存器的值,它的某一位的0或者1表示打开还是关闭定时器。所以我们就可以写这个寄存器的值来打开定时器、使能中断等等,又或者读取状态寄存器SR(Status register)的某个位是0还是1判断有没有发生更新中断。

        至于为什么要绑定在一起成为寄存器控制,就像结构体一样,把类似属性的东西放置在一起比较方便管理。又或者仪表盘的状态指示和功能控制也是集中放置在一起的。反正就是一堆开关、变量和状态、留给用户去使用。

        想要找到这些开关或者称之为寄存器,需要知道他们的地址,然后通过地址来定位并读写它们就完成了对定时器的使用。

网友A:
定时器这个概念应该很好理解吧

网友B:
预分频器(Prescaler)用于减慢时钟频率,以便定时器可以产生更长的时间间隔。预分频器的分频系数可以是固定的或可编程的。

网友B:
如果需要使用定时器中断,需要正确配置和使能中断系统。这包括设置中断优先级、中断允许位等。

网友C:
根据功能和应用场景的不同,单片机定时器可以分为基本定时器、通用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
不同型号的单片机可能具有不同数量和类型的定时器。

网友D: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注意避免长时间占用中断,以免影响其他中断的正常响应。

网友E:
定时器通过晶振提供能量,并经过时钟电路的分频处理来产生一定频率的时钟信号。
这个时钟信号会驱动定时器内部的计数器不断递增。
当计数器的值达到预设的溢出值时,会产生一个中断信号,通知CPU进行处理。

网友F:
当定时器接收到时钟信号后,其内部的计数器开始计数。计数器每接收到一个时钟脉冲,其计数值就增加1。这个计数过程是连续的,直到计数值达到预设的阈值为止。

网友G:
定时器内部有一个计数器,它会根据时钟源频率递增或递减。当计数器的值达到某个预设值时,定时器可以触发事件,如中断。

网友H:
不同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会影响定时器的定时精度和范围。

网友I:
在定时器开始工作之前,需要对其进行初始化。这包括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初值、工作模式等参数。计数初值决定了定时器从哪个值开始计数,而工作模式则决定了定时器的工作方式(如定时模式、计数模式等)。

网友J:
选择合适的时钟源以满足定时器的精度和稳定性要求。外部晶体振荡器通常提供更高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K:
中断信号可以通知CPU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更新计数器值、执行定时任务等。

网友L:
在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的启动和停止时,需要注意信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外部信号的干扰或不稳定可能导致定时器工作异常或产生误操作。

网友M:
当定时器计数达到设定值时,可以产生中断,CPU响应中断后可以执行特定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N:
定时器的功耗与效率需要在满足应用需求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定时器的功耗,如选择低功耗模式、减少不必要的中断等,同时也要关注定时器的效率以及资源占用情况,避免影响其他任务的执行。

网友O:
定时器的分辨率受到时钟源频率和预分频器的影响。确保定时器的分辨率满足应用需求。

网友P:
当定时器溢出时,需要及时处理溢出标志位,并重新加载计数器的初值,以便定时器能够继续正常工作。

网友Q: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实际需求对定时器进行调试和优化。
通过调整定时器的参数和配置,可以实现更精确和可靠的定时功能。

网友R:
在使用定时器之前,需要根据需求配置定时器的模式、预分频值、计数初值等。

网友S:
基本定时器是最常见的定时器类型,它可以实现单一固定时间的中断。根据计数方式的不同,基本定时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定频定时器,它每次计数到预设值时都会产生一个中断;另一类是方波定时器,它可以产生矩形脉冲信号。

网友T:
计数定时器主要用于测量时间间隔,它可以实现累加计数功能。当计数值达到预设值时,计数定时器会产生一个中断请求。

网友U:
在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的启动和停止时,需要注意信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以免出现误操作或故障。

网友V:
单片机定时器是一种用于产生精确时间延迟或计时的硬件设备。它可以通过计数器来实现定时功能,也可以用于产生ms宽的脉冲信号,驱动步进电机等。

网友W:
定时器可以工作在不同的模式下,如定时模式、计数模式、PW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等。

网友X:
单片机定时器的工作原理基于计数脉冲信号。当定时器启动后,它会在每个机器周期不断自动加1,直到计数器的值溢出为止。这个溢出过程可以触发中断,以便CPU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
在编写定时器相关的代码时,需要注意避免死循环和过多的延时操作。
这些操作会影响系统的实时性和响应速度,甚至可能导致系统崩溃。

网友Y:
定时器的选择与配置需要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定时器类型,如16位定时器、计数器等,并根据需要配置定时器为工作模式,如正常模式、自动重装模式等。

网友Q:
如果需要使用多个定时器,需要注意它们之间的优先级和相互影响。
不同的定时器可能共享相同的时钟源和中断系统资源,因此需要合理规划和分配这些资源。

网友W:
定时器的使用需要注意计数溢出的标志位的使用,采用中断方式时,作中断请求标志位来使用;采用查询方式时,作查询状态位来使用。

网友B:
在适当的时候重置定时器计数器,并在需要时启动或停止定时器。

网友H:
计数器是定时器的核心部分,它在每个时钟脉冲到来时增加或减少其值。当计数器的值达到预定的值时,会产生一个溢出或匹配事件。

网友B:
在使用单片机定时器时,需要仔细阅读相关的文档和手册。
这些文档和手册提供了定时器的详细规格、功能描述、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信息。

网友Z:
如果使用定时器中断,需要正确配置中断向量,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定时器事件。

网友F:
单片机定时器通常接收来自系统时钟振荡器的时钟信号。这个时钟信号是周期性的,其频率由外部晶振决定。

网友AA(2024-11-13):
考虑到时钟源的误差和定时器的实现误差,定时器的实际精度可能与理论值有所偏差。

网友N:
单片机定时器可以分为硬件定时器和软件定时器两种。硬件定时器由单片机内部的专门电路实现,而软件定时器则是通过程序代码模拟实现的。以51单片机为例,其内部通常包含两个或多个定时器/计数器,如T0、T1等。

网友K:
在编写定时器相关的代码时,需要注意避免死循环和过多的延时操作,以免影响系统的实时性和响应速度。

网友AB:
定时器可以配置为在溢出或匹配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或触发其他外设。

网友AC:
定时器的核心功能是计数,它依赖时间的变化,而时间的变化又依赖计数。
通过设置不同的计数初值和溢出值,可以实现不同的定时功能。

网友N:
正确初始化定时器,包括设置计数初值、工作模式等。

网友P:
正确初始化计数器的初始值,以确保定时器从正确的起点开始计数。

网友:
计数器是定时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负责记录时钟信号的脉冲个数。
通过设置计数器的初值和溢出值,可以控制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和精度。

网友AD:
如果需要使用多个定时器,需要注意它们之间的优先级和相互影响,以避免出现意外的错误。

网友Z:
在多任务或中断驱动的环境中,确保定时器的访问是同步的,以避免竞争条件。

网友:
单片机定时器是单片机内部的一个重要功能模块,它通过计数和中断的方式实现对时间的精确控制。定时器的工作原理本质上是一个计数器的工作过程,它接收来自系统时钟振荡器的时钟信号并进行计数。

网友B:
定时器的时钟源通常可以通过预分频器进行分频,以调整定时器的计数速率。

网友AE:
在低功耗设计中,需要考虑定时器运行时的功耗,必要时可以关闭定时器或选择低功耗模式。

网友AF:
根据应用对时间精度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定时器分辨率和时钟源。

网友AG:
单片机定时器是一种集成在单片机内部的电子元件,它根据机器内部的时钟或者是外部的脉冲信号对寄存器中的数据进行加1操作,从而实现计时功能。当计数器的值达到设定的阈值时,定时器会触发中断,以便执行用户自定义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