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17种常见的单片机电路设计模块

楼主(2024-10-18):
1、双路232通信电路
3线连接方式,对应的是母头,工作电压5V,可以使用MAX202或MAX232.

2、三极管串口通信
本电路是用三极管搭的,电路简单,成本低,但是问题,一般在低波特率下是非常好的。

3、单路232通信电路

三线方式,与上面的三级管搭的完全等效。

4、USB转232电路

采用的是PL2303HX,价格便宜,稳定性还不错。

5、SP706S复位电路

带看门狗和手动复位,价格便宜(美信的贵很多),R4为调试用,调试完后焊接好R4。

6、SD卡模块电路(带锁)

本电路与SD卡的封装有关,注意与封装对应。此电路可以通过端口控制SD卡的电源,比较完善,可以用于5V和3.3V。但是要注意,有些器件的使用,5V和3.3是不一样的。

7、LCM12864液晶模块(ST7920)

本电路是常见的12864电路,价格便宜,带中文字库。可以通过PSB端口的电平来设置其工作在串口模式还是并行模式,带背光控制功能。

8、LCD1602字符液晶模块(KS0066)
最常用的字符液晶模块,只能显示数字和字符,可4位或8位控制,带背光功能。

9、全双工RS485电路(带保护功能)

带有保护功能,全双工4线通信模式,适合远距离通信用。

10、RS485半双工通信模块
可以通过选择端口选择数据的传输方向,带保护功率。此模块只能工作在5V.

11、ARM JTAG仿真接口电路
比较完善,可以应用在常规的ARM芯片下,具有有自动下载功能,可以用JLINK或ULINK.

12、5V电源模块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如果用直插可以达到1.5A,如果用贴片的可以到达1A。

13、3.3电源模块

可以到达800mA,价格非常便宜,也有相应的1.8/1.2的芯片,可以直接替换。

14、最常用的开关电源

15、DS1302数字时钟

一款非常普及的时钟电路,好用,成本低。

16、AT24C02(EEPROM)

最常用的EEPROM电路。

17、蜂鸣器驱动

这个电路简单就不多说了。

网友A:
使用MAX202或MAX232芯片,工作电压5V,三线连接方式。

楼主:
与三极管搭建的电路完全等效,但可能采用更集成的芯片方案。

网友B:
DS1302是一款非常普及的时钟电路,好用、成本低。

网友C:
蜂鸣器驱动:用于驱动蜂鸣器发出声音的电路。

网友D:
LCD1602 字符液晶模块 (KS0066) 最常用的字符液晶模块之一,只能显示数字和字符,可通过 4 位或 8 位控制方式进行数据传输,同时带有背光功能,广泛应用于各种简单的字符显示场景。

网友E:
DS1302 数字时钟 一款非常普及的时钟电路,具有好用、成本低的特点,能够为单片机系统提供准确的时钟信息,方便实现时间相关的功能,如计时、定时等。

网友F:
使用PL2303HX芯片,将USB信号转换为RS-232信号,价格便宜且稳定性较好。

网友G:
3.3电源模块可以到达800mA,价格非常便宜,也有相应的1.8/1.2的芯片,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H:
全双工RS485电路(带保护功能):适用于远距离通信的全双工4线通信模式,带有保护功能。

网友I:
用于实现双路串口通信,工作电压5V,常用芯片是MAX202或MAX232。

网友J:
使用MAX202或MAX232芯片进行电平转换,实现RS232电平与TTL电平(单片机)的互相转换。
三线连接方式通常包括TXD(发送线)、RXD(接收线)和GND(地线)。

网友K:
带保护功能,四线通信模式。

网友L:
SP706S复位电路(带看门狗和手动复位)

网友M:
SD卡模块电路与SD卡的封装有关,注意与封装对应。此电路可以通过端口控制SD卡的电源,比较完善,可以用于5V和3.3V。但是要注意,有些器件的使用,5V和3.3是不一样的。

网友N:
价格便宜,稳定性良好,适用于需要将USB接口转换为RS232接口的设备。

网友E:
带有保护功能,支持全双工4线通信,适用于远距离通信。

网友L:
电路简单,成本低,但一般适用于低波特率通信。
三极管用于信号放大和驱动。

网友O:
与SD卡的封装相关,注意与封装对应。
可以通过端口控制SD卡的电源。
适用于5V和3.3V系统,但需要注意器件的电压兼容性。

网友P:
可通过端口选择数据传输方向,带保护功能。

网友B:
使用三极管搭建,电路简单,成本低。

网友Q:
完善的设计,适用于常规的ARM芯片。
具有自动下载功能,支持JLINK或ULINK等调试工具。

网友O:
适用于常规ARM芯片的JTAG仿真接口,具有自动下载功能,兼容JLINK或ULINK。

网友R:
使用PL2303HX芯片,价格便宜,稳定性好。

网友S:
需要高效、稳定的电源转换的场合。

网友H:
全双工RS485电路带有保护功能,全双工4线通信模式,适合远距离通信用。

网友I:
与三极管搭建的串口通信电路等效,也是采用3线方式。

网友T:
可以通过选择端口选择数据的传输方向。

网友U:
使用MAX202或MAX232芯片的电路,可以提供RS-232电平转换,母头接口,工作电压为5V,采用3线连接方式(通常为RX, TX, GND)。

网友V:
5V电源模块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如果用直插可以达到1.5A,如果用贴片的可以到达1A。

网友W:
最常用的EEPROM电路,用于数据存储。

网友X(2024-11-17):
带看门狗和手动复位功能,价格便宜,适合用于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Y:
带看门狗和手动复位,价格便宜。

网友Z:
采用PL2303HX芯片,实现USB到232的转换,价格便宜且稳定性好。

网友AA:
使用三极管搭建的串口通信电路,成本低,适用于低波特率的通信。

网友AB:
双路232通信电路采用3线连接方式,对应的是母头,工作电压为5V,可以使用MAX202或MAX232。

网友AC:
使用三极管搭建的串口通信电路,简单且成本低,适合在低波特率下使用。

网友AD:
用三极管搭建的,电路简单,成本低,但在低波特率下表现良好。

网友AE:
它是用晶体管建成的,电路简单,成本低。

网友AF:
全双工rs485电路(带保护功能):全双工4线通信方式,适合远距离通信,带保护功能。

网友AG:
相当于晶体管搭建的串行通信电路,同样采用三线制方式。

网友AH:
感谢分享很有用

网友AI:
用晶体管构建的串行通信电路成本低,适合低波特率通信。

网友AJ:
该电路由晶体管构成,简单且成本低,但在低波特率下性能良好。

网友AK(2025-01-08):
ds1302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时钟电路,易于使用,成本低。,

网友AL:
它相当于一个由晶体管构成的串行通信电路,也采用三线制。

网友AM:
数据存储最常用的EEPROM电路。,

网友AN:
利用pl2303hx芯片将usb信号转换成rs-232信号,成本低廉,稳定性好。

网友AO:
数据存储最常用的EEPROM电路。,,

网友AP:
单片机电路设计模块包括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电源电路、输入输出接口电路、存储器电路、中断电路、计数器电路、串行通信电路等。此外,还有模拟信号处理电路、PWM波形生成电路、ADC与DAC转换电路等,用于实现更复杂的控制功能。如需更深入的了解,建议查阅专业书籍或咨询专业人士。

网友AQ:
数据存储最常用的EEPROM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