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电容

楼主(2024-10-19):
I、电源电容及IC器件电容
电源电路电容分析(原理图来自祁绪电子开源资料)一、  220uf的电解电容作用(图中PC1)
       1、缓冲作用。当上电的瞬间,电流从电源处流下来的时候,不稳定,容易冲击电 子器件,加个电容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就如同我们直接用水龙头的水浇地,容易冲坏花花草 草。我们只需要在水龙头处加个水池,让水经过水池后再缓慢流进草地,就不会冲坏花草, 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2,稳定作用。我们的一整套电路,后级电子器件的功率大小都不一样,而器件正 常工作的时候,所需电流的大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后级有个器件还没有工作的时候, 电流消耗是 100mA,突然它参与工作了,电流猛的增大到了 150mA,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 个水缸的话,电路中的电压(水位)就会直接突然下降,比如我们的 5V 电压突然降低到 3V 了。而我们系统中有些电子元器件,必须高于一定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电压太低就直接不 工作了,这个时候水缸就必不可少了。电容会在这个时候把存储在里边的电量释放一下,稳 定电压,当然,随后前级的电流会及时把水缸充满的。
二、0.1uf电容作用(图中PC2、PC3)
     1、 0.1uF,也就是 100nF,是用来 滤除高频信号干扰的。
此图来自百度三、总结
1、一般的单片机电路,高频电路选择0.1uf电容。电源电容选择一个大电容,目的是为了起到缓冲及稳定作用,一般选择220uf或470uf电容。
2、耐压值的考虑。我们用的是 5V 系统,电容的耐压值要高于 5V,一般推荐 1.5 倍到 2 倍即可,有些场合稍微再高点也可以。
II、复位电路电容工作分析
复位电路电容工作分析(原理图来自祁绪电子开源资料)直流上电瞬间电容上的电流及电压变化1、上电瞬间如上图电容上无电压,电流达到最大。电容相当于根导线,电流经电阻流到地,RST上电压5V。
2、上电经过一段时间后,电容上电压达到最大,但无电流经过。电容相当于开路,RST相当于直接接地,RST上电压为0V。
总结,复位电路中,电容实际上是一个充放电过程,电容上电流由最大变为无,充放电的时间就是复位电路的时间,RST上电压由5V变为0V,使单片机复位一次,复位后程序开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