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串口数据处理-循环数组缓存

楼主(2024-10-22):
既然串口中断能收数据了。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及时保存中断接收到的数据,这里就要用利用到”循环缓存“的方法进行数据保存。
什么是循环缓存?
它是代码定义了一段数组缓存Buff,并定义两个下标变量(In = 0, Out = 0),分别指向数组的写和读两端。
通常使用unsigned char类型定义读写下标变量In和Out,因为该类型变量最大值为256,计数到最大值时会自动变成0,这样就方便代码处理,所有设定的缓存数组大小也是256字节。
代码实现逻辑是什么?
当有数据时,数据将逐个放在写(In)端所指向的数组位置,同时写(In)端+1,当写(In)端一直增加指到数组边界时自动复位到数组起始位重新开始写,以此循环。
当需要读取数据时,判断读(Out)端与写(In)端不重合即不相等,则说明数组缓存中有数据未读。此时可逐个读取读端(Out)所指向的数组内容,同时读(Out)端将+1,直到读(Out)与写(In)端重合为止,确保数据全部读完。并且,当读(Out)端也到数组边界时同样会自动复位到数组起始位。
下面几幅图详细说明的循环缓存数组的工作流程
循环数组缓存起始状态写端(In)写入3个字符时,写端(In)所指向的数组位置
读端(Out)读出3个字符时,读端所指向的数组位置,此时读写端重合,即数据读完写端(In)增加到数组边界位置时,写端将返回到初始位置写端(In)返回到起始位置读端(Out)增加到数据边界时,读端将返回到起始位置读端(Out)返回到起始位置接下来,再用代码实现以上逻辑(代码开发环境为STM32CubeIDE)
uint8_t ucUart3Ch = 0;uint8_t aucUsart3_Rev_Buf[256] = {0};// 循环缓存数组,大小256字节volatile uint8_t In = 0, Out = 0; // 写端下标In, 读端下标Out,当计数累计到 256 时自动变成 0// 串口中断接收函数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if(USART3 == UartHandle->Instance) {     // 将收到的1个字节写到缓存数组,写端(In) +1                aucUsart3_Rev_Buf[In++] = ucUart3Ch;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3, &ucUart3Ch, 1);        }}// 获取缓存中未读的所有字节,并返回读取的长度int UART_Get_Data(uint8_t *pData, int iSize){        int pos = 0;        if(In != Out){//读写端不相等,即缓存中有数据可读      do{                        pData[pos++] = aucUsart3_Rev_Buf[Out++];// 读取1个字节,读端(Out)+1        if(iSize == pos) break;//读到的数据长度已经达到最大值      }while(In != Out);        }        return pos;}int main(void){  uint8_t aucData[512] = {0};  int iDataLen = 0;    while(1){            //发送AT命令,命令发送后最好延时一会,确保模块能返回响应数据            //读取模块响应数据                  iDataLen = UART_Get_Data(aucData, sizeof(aucData));                  if(0 < iDataLen){                        printf("UART Recv:%s\r\n", aucData);         /* 响应数据读到后,就可以对其进行处理了        */      }  }}另外,这里再举例一个解析AT命令响应的函数,仅供参考。本函数仅仅是解析AT+CSQ命令的响应,即获取信号值强度。(代码开发环境为STM32CubeIDE)
typedef enum{        NB_OK = 0,        NB_TIMEOUT = 1,        NB_ERROR = 2,        NB_DATA_IN = 3,        NB_NET_CLOSED = 4,        NB_REG_CHANGED = 5}NB_STA;HAL_StatusTypeDef UART_Send_AT(char *pcAt){        return =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3, (uint8_t *)pcAt, strlen(pcAt));}int UART_Get_Ch(void){        int ch = -1;        if(In != Out){                ch = aucUsart3_Rev_Buf[Out++];        }        return ch;}NB_STA AT_Get_CSQ_Val(char *pcSigVal){        //+CSQ:19,xx        NB_STA atRet = NB_TIMEOUT;        char *AT_CSQ = "AT+CSQ\r\n";        int iTimeout = 3, ch = 0;        char csqFlag = 0, csqOk = 0, atOK = 0, atErr = 0;        char *acCSQ = "+CSQ:";//定义解析关键字        char acOK[] = {'O','K',0x0D,0x0A}, acErr[] = {'E','R','R','O','R',0x0D,0x0A};//AT命令响应成功和失败关键字        pcSigVal[0] = 0;pcSigVal[1] = 0;//初始化参数        UART_Send_AT(AT_CSQ);HAL_Delay(500);//发送AT+CSQ命令,并延时500ms等待模块响应        do{                ch = UART_Get_Ch();//读取循环缓存数组中的一个字节数据                if(-1 != ch){                        //KE1_Put_Console_Ch((uint8_t)ch);//将字节输出到调试串口,方便查看                        if(acOK[atOK] == ch){// 检查响应是否包含OK                                atOK++;                        }else{                                atOK = 0;                        }                        if(4 == atOK && 1 == csqOk){                                atRet = NB_OK; break;                        }                        if(acErr[atErr] == ch){// 检查响应是否包含ERROR                                atErr++;                        }else{                                atErr = 0;                        }                        if(7 == atErr){                                atRet = NB_ERROR; break;                        }                        if(1 == csqOk){// 响应包含关键字"+CSQ:",并开始获取需要的值                                if(',' == ch) {                                        csqFlag = 0x0F;                                }                                if(3 > csqFlag){                                        pcSigVal[csqFlag++] = ch;                                }                                continue;                        }                        if(acCSQ[csqFlag] == ch){// 检查响应是否包含关键字"+CSQ:"                                csqFlag++;                        }else{                                csqFlag = 0;                        }                        if(5 == csqFlag){csqOk = 1; csqFlag = 0;}// 响应包含关键字"+CSQ:"                }else{                        if(0 != iTimeout) {                                iTimeout--;                                if(0 != iTimeout){                                        HAL_Delay(500);                                }                        }                }        }while(iTimeout);//判断模块是否响应超时        return atRet;}

网友A:
循环数组缓存(也称为环形缓冲区)是一种常用的解决方案,它可以高效地管理串口接收的数据。

网友B:
在处理缓冲区的函数中,确保代码是中断安全的,避免在ISR中执行复杂的操作。

网友C:
选择合适的缓冲区大小,以平衡内存使用和数据处理效率。

网友D:
循环数组缓存在嵌入式系统中有广泛的应用场景

网友E:
如果写端指针在复位前已经追上了读端指针,会导致数据溢出。因此,需要在实际应用中添加相应的处理逻辑,如增加数据缓存区的大小、及时读取数据等。

网友F:
循环数组缓存是一种数据结构,用于在串口通信中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它通过定义一个固定大小的数组和两个指针(读指针和写指针)来实现数据的循环存储和读取。

网友G:
定义循环数组和指针

定义一个固定大小的数组作为缓冲区。
定义两个指针(或索引),一个用于写入数据(write_ptr),一个用于读取数据(read_ptr)。
初始化

初始化数组和指针,通常将读写指针都设置为0。
数据写入

在写入数据前,检查缓冲区是否已满。如果未满,则将数据写入当前write_ptr位置,并更新write_ptr。
如果缓冲区已满,则根据具体需求处理(例如,覆盖旧数据或丢弃新数据)。
数据读取

在读取数据前,检查缓冲区是否为空。如果不为空,则将数据从当前read_ptr位置读取,并更新read_ptr。
如果缓冲区为空,则等待直到有数据可读。
循环数组更新

更新读写指针时,需要考虑循环数组的特性,即当指针到达数组末尾时,需要回到数组开头。

网友H:
串口数据处理中的循环数组缓存是一种高效的数据管理方法,特别适用于串口通信中数据的实时接收和处理。

网友I:
当有数据写入时,数据被放置在写指针指向的位置,然后写指针递增。当写指针达到数组末尾时,它会自动回到数组的起始位置,形成一个循环。读取数据时,从读指针指向的位置开始读取,读指针同样在达到数组末尾时回到起始位置。

网友J:
定义一个固定大小的数组以及两个指针(或索引),分别用于指示读和写的位置。

网友K:
当串口接收到数据时,将数据逐个放入写端指针所指向的数组位置。
写端指针递增,如果到达数组边界,则复位到数组起始位置。

网友L:
在缓冲区满或空时,需要有适当的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I:
能够保持数据的顺序和连续性,方便后续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串口数据通常是按顺序依次接收的,使用循环数组缓存可以确保数据按照接收的顺序依次存储,不会出现数据丢失或乱序的情况。

网友M:
定义一个足够大的数组作为缓存区,通常使用unsigned char类型,因为该类型变量的最大值为256,方便处理。

网友N: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对缓存区中的数据进行处理。例如,当缓存区中的数据达到一定长度或满足特定条件时,进行数据解析或处理操作。

网友O:
通过循环数组缓存,可以将串口数据的接收和处理分离开来,使得数据处理逻辑更加清晰和简单。接收数据时只需将数据放入缓存中,而在处理数据时,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从缓存中取出数据进行处理,无需担心数据的同步和丢失问题。

网友P:
#include <stdio.h>

#define BUFFER_SIZE 256

uint8_t buffer[BUFFER_SIZE];
uint16_t write_ptr = 0;
uint16_t read_ptr = 0;

// 检查缓冲区是否为空
int is_buffer_empty(void)
{
    return write_ptr == read_ptr;
}

// 检查缓冲区是否已满
int is_buffer_full(void)
{
    return ((write_ptr + 1) % BUFFER_SIZE) == read_ptr;
}

// 写入数据到缓冲区
void write_to_buffer(uint8_t data)
{
    if (!is_buffer_full()) {
        buffer[write_ptr] = data;
        write_ptr = (write_ptr + 1) % BUFFER_SIZE;
    } else {
        // 缓冲区已满,处理错误
        printf("Buffer is full!\n");
    }
}

// 从缓冲区读取数据
uint8_t read_from_buffer(void)
{
    uint8_t data = 0;

    if (!is_buffer_empty()) {
        data = buffer[read_ptr];
        read_ptr = (read_ptr + 1) % BUFFER_SIZE;
    } else {
        // 缓冲区为空,处理错误
        printf("Buffer is empty!\n");
    }

    return data;
}

int main(void)
{
    // 示例:写入和读取数据
    write_to_buffer('A');
    write_to_buffer('B');
    printf("Read from buffer: %c
", read_from_buffer());
    printf("Read from buffer: %c
", read_from_buffer());

    return 0;
}

网友Q:
如果在多线程或多任务环境中使用循环数组缓存,需要考虑并发访问的问题,可能需要使用互斥锁或其他同步机制。

网友R:
#define BUFFER_SIZE 1024

// 定义循环缓冲区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uffer[BUFFER_SIZE]; // 存储数据的数组
    uint16_t read_index;          // 读指针
    uint16_t write_index;         // 写指针
} RingBuffer;

// 初始化循环缓冲区
void RingBuffer_Init(RingBuffer *rb) {
    rb->read_index = 0;
    rb->write_index = 0;
}

// 向循环缓冲区写入数据
void RingBuffer_Write(RingBuffer *rb, uint8_t data) {
    if ((rb->write_index + 1) % BUFFER_SIZE != rb->read_index) {
        rb->buffer[rb->write_index] = data;
        rb->write_index = (rb->write_index + 1) % BUFFER_SIZE;
    }
}

// 从循环缓冲区读取数据
uint8_t RingBuffer_Read(RingBuffer *rb) {
    if (rb->read_index != rb->write_index) {
        uint8_t data = rb->buffer[rb->read_index];
        rb->read_index = (rb->read_index + 1) % BUFFER_SIZE;
        return data;
    }
    return 0; // 缓冲区为空
}

网友S:
为了确保数据的正确处理,需要判断缓存区的状态,如是否为空、是否已满等。当数据长度为 0 时,表示缓存区为空;当数据长度等于缓存区大小时,表示缓存区已满。

网友T:
缓存区的大小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来确定,既要保证能够存储足够的数据,又要避免过大导致的内存浪费。

网友U:
循环数组缓存还可以用于实现简单的错误检测机制。例如,可以通过比较接收到的数据与预期的数据格式来检测数据传输中的错误。

网友B:
循环数组缓存,也称为环形缓冲区,是一个固定大小的数组,用于存储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它的特点是当数组末尾被填满后,新的数据会从数组的开头继续存储,形成一个循环的结构。

网友V:
需要定义两个指针来分别指向缓存区的头和尾,以及一个变量来记录当前缓存区中数据的长度,初始化时将头指针和尾指针都指向数组的开头,数据长度初始化为 0。

网友W:
循环数组缓存通过定义一个固定大小的数组来存储数据,并使用两个指针(或索引)来跟踪缓冲区中数据的读写位置

网友X:
读指针指向缓冲区中下一个将要读取数据的位置。当应用程序需要读取数据时,它会从读指针指向的位置读取数据,并将读指针向前移动一位。同样,如果读指针到达数组的末尾,它也会循环回数组的开头。

网友A:
循环数组缓存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数据管理方式,特别适合于嵌入式系统中的串口数据处理。通过合理的设计和实现,它可以显著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

网友Y:
当串口接收到数据时,将数据写入到缓存区中。写入数据时,先将数据存储到尾指针指向的位置,然后更新尾指针。如果尾指针到达数组末尾,则将其重新指向数组开头,形成循环。同时,要注意更新数据长度变量。

网友Z:
写指针指向缓冲区中下一个将要写入数据的位置。每当有新数据到达时,就将数据写入写指针指向的位置,并将写指针向前移动一位。如果写指针到达数组的末尾,它将循环回数组的开头。

网友AA:
循环数组缓存允许系统在接收数据的同时进行处理,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例如,可以在缓冲区满时触发数据处理函数,或者在特定条件下(如接收到特定命令或数据包)处理数据。

网友B:
在处理大量串口数据时,无需频繁地动态分配和释放内存,减少了内存碎片的产生,提高了内存的使用效率。循环数组缓存的大小是固定的,可以在程序初始化时一次性分配好所需的内存空间,避免了动态内存分配可能带来的内存泄漏和性能开销。

网友AB:
当有数据时,数据将逐个放在写指针指向的数组位置,同时写指针递增。当需要读取数据时,判断读指针与写指针是否重合,如果不重合,则逐个读取数据,直到两指针重合为止。

网友AC:
一个固定大小的数组,当数据写入到数组的末尾时,会自动从数组的开头继续写入,形成一个环状结构。

网友AD:
根据实际需要调整缓冲区大小,过小可能导致数据丢失,过大则浪费内存。

网友K:
在单片机编程中,串口数据处理通常涉及到接收和发送数据。当数据量大或者需要连续处理数据时,使用循环数组(也称为环形缓冲区)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解决方案。

网友X:
在串口数据处理中,使用循环数组缓存(也称为环形缓冲区或循环缓冲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可以防止数据丢失并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

网友AE:
当需要读取数据时,从读端指针所指向的数组位置开始逐个读取数据。
读端指针递增,如果到达数组边界,则复位到数组起始位置。
读取数据时,需要判断读端与写端是否重合,如果不重合,则继续读取;如果重合,则表示数据已全部读完。

网友:
在串口通信中,数据以字节为单位接收。使用循环数组缓存可以确保即使在短时间内接收到大量数据,也不会丢失任何数据。

网友AF:
循环数组缓存,顾名思义,是利用一个数组作为缓存区,通过循环的方式在数组中存储和读取数据。在串口通信中,当接收到数据时,数据会被逐个放入数组的写端,同时写端指针递增。当写端指针到达数组边界时,会自动复位到数组的起始位置,从而形成一个循环。同样地,当需要读取数据时,从数组的读端开始逐个读取数据,读端指针递增,直到读端与写端重合,表示数据已全部读完。

网友AG:
通过使用循环数组缓存,可以更加高效、稳定地处理串口数据,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性能。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串口数据特点和处理要求,对循环数组缓存的大小、写入和读取逻辑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

网友N:
在串口数据处理中,使用循环数组缓存(也称为环形缓冲区或循环缓冲区)是一种常见的技术,它可以有效地管理串口数据的接收和发送,避免数据丢失,并提高数据处理效率。

网友:
考虑缓冲区的读写效率,尤其是在数据量大或处理频率高的情况下。

网友AH:
高效利用内存:循环数组缓存固定大小,不会因为数据量的波动而导致内存浪费或溢出。
简化数据管理:通过两个指针即可轻松管理数据的读写,无需复杂的链表或动态内存分配。
减少内存碎片:由于固定大小,不会产生内存碎片,适合嵌入式系统有限的内存资源。

网友AI(2024-11-21):
循环数组缓存通过一个固定大小的数组和两个指针(读指针和写指针)来实现。当写指针到达数组末尾时,会自动回到数组的起始位置,形成一个“环”。同样,读指针也会在到达数组末尾时回到起始位置。

网友AJ:
串口数据处理中,循环数组缓存是一种有效方式。通过创建固定大小的数组,循环读写数据,实现缓冲存储和高效处理。这种方式能应对高速数据流,提高数据处理效率。

网友AK:
定义一个固定大小的数组和两个指针(或索引)来分别指示读取和写入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