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程序又跑飞?

楼主(2024-10-23):
1数组越界/溢出

现象:

单片机程序在函数中运行时,总是在运行到函数末尾,要跳出函数时,程序跑飞。

原因:

数组越界(数组溢出),函数中定义的数组元素的个数小于程序中实际使用的数组元素的个数,例如在函数中定义了一个数组ucDataBuff[10],这个数组只有10个元素,但是在函数中却有这样的语句ucDataBuff[10]=0x1a,这个语句是给数组的第11个元素赋值,:由于定义的数组只有10个元素,从而导致赋值语句中不知道把0x1a放到什么地方,从而导致程序跑飞。

解决方法:

如果在调试程序时,发现程序总是在函数执行完毕时跑飞,多数情况是发生了数组越界(数组溢出)的错误,仔细检查函数中调用的数组是否存在越界(溢出)的情况。

2中断服务程序缺失

现象:

程序运行过程中总是跑飞。

原因:

程序中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却没有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从而导致在中断发生后,找不到中断服务程序入口,从而导致程序跑飞。

解决方法:

检查程序中是否存在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相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3看门狗复位

现象:

在执行一段较为耗费时间的程序时,程序跑飞,并且总是跳到复位位置处。

原因:

程序中使用了看门狗,但是没有及时“喂狗”,从而导致看门狗复位,使程序直接跳到复位位置。

解决方法:

根据程序运行时间,尤其是一定要计算清楚最耗时的那段程序的运行时间,然后准确设置看门狗的复位时长,定时“喂狗”,尤其是如果有死循环的情况,一定要在死循环中记得“喂狗”。

网友A:
单片机程序跑飞是指程序执行偏离了正常的流程,进入了非法的内存区域或者进入了无限循环。

网友B:
在可疑的代码段设置断点,逐步跟踪程序执行流程。

网友C:
根据程序运行时间,尤其是一定要计算清楚最耗时的那段程序的运行时间,然后准确设置看门狗的复位时长,定时“喂狗”,尤其是在死循环中记得“喂狗”。

网友D:
如果多个中断同时发生,而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高优先级中断不断打断低优先级中断的处理,使程序执行流程混乱,最终导致程序跑飞。

只要堆栈空间足够,不应该出现程序混乱,每个中断进出,都应该执行进栈出栈的操作。

网友E:
程序中对指针的操作不当,导致访问了非法内存地址。

网友F: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响应和清除中断标志,导致程序一直进入中断,造成死机假象。

网友G:
程序中存在一个无限循环,导致CPU一直在执行这个循环,无法跳出。

网友H:
程序中的逻辑判断条件设置错误,导致程序执行了错误的分支,进而出现异常。

网友I:
在使用指针变量时,如果指针超出了其所指向的数组或内存区域的边界,就会发生指针越界错误,可能会导致程序访问到非法的内存地址,从而使程序跑飞。

网友J:
程序中存在死循环,导致程序无法正常退出,表现为程序跑飞。例如,在循环条件***为真的情况下,程序会一直执行循环体中的代码,无法继续执行后续的程序。

网友K:
合理规划函数中的局部变量,避免定义过多不必要的局部变量。对于递归函数,要设置合理的递归终止条件,并优化递归算法,减少递归深度,防止堆栈溢出。

网友L:
代码中的逻辑错误。
中断服务程序(ISR)使用不当。

网友M:
检查单片机及其外围电路是否有损坏。

网友N:
解引用了一个未初始化的指针或越界访问数组。

网友O:
缓冲区的实际大小小于接收到的数据大小。

网友P:
单片机程序跑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排查和解决。

网友:
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出现死机现象。

网友Q:
所有指针在使用前都已正确初始化,避免使用野指针。

网友R:
在使用指针时,要严格检查指针的合法性,确保指针的操作在合法的内存范围内。在动态分配内存后,要及时释放内存,并将指针置空,防止出现悬空指针。

网友S:
程序中使用了过多的递归调用或动态内存分配,导致堆栈空间耗尽。

网友H:
如果函数中存在递归调用,且递归深度没有合理控制,也会导致栈空间耗尽,程序出现异常。

网友T:
复位引脚如果受到外部干扰信号的影响,可能导致单片机意外复位或复位不完全,从而使程序出现跑飞现象。

网友U:
使用日志记录关键变量和程序状态,帮助定位问题。

网友V:
单片机的电源稳定,使用适当的电源管理策略,如稳压器和滤波电容。

网友H:
使用单片机的调试工具(如JTAG、SWD等)进行在线调试,观察程序计数器PC的变化,确定程序跑飞的具体位置。

网友W:
看门狗定时器可以在程序跑飞时自动复位单片机,使其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X:
程序中使用了看门狗,但是没有及时“喂狗”,导致看门狗复位,使程序直接跳到复位位置。

网友Y:
尽量减少函数调用层级,减少局部变量,从而减少压栈时所需的空间。对于容量小的单片机,可以考虑将占用RAM大的局部变量改成全局变量。

网友Z:
使用稳定的电源模块,添加滤波电容来减小电源纹波,在电源输入线上增加磁珠等滤波元件,抑制高频干扰信号。

网友L:
堆栈空间不足,导致正常数据被改写。

网友AA:
中断服务例程(ISR)中存在死循环或长时间运行的代码,导致CPU无法响应其他中断或主程序的执行。

网友AB:
避免越界访问数组和非法内存地址。

网友G:
对关键模块进行单元测试,确保其在各种条件下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AC:
有的单片机即使没使用看门狗开机时也有可能意外自动开启了最小周期的看门狗,导致软件不断复位,造成死机。

网友AD:
程序中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却没有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导致在中断发生后,找不到中断服务程序入口,从而引发程序跑飞。

网友AE:
电源电压波动超出单片机允许的范围,可能导致单片机工作异常,程序跑飞。例如,电源电压的纹波过大,会使单片机内部的逻辑电平发生错误,进而影响程序的正常执行。

网友AF:
在函数中定义了过多的局部变量,导致栈空间不足,当函数嵌套调用层数较深时,就容易发生堆栈溢出,使程序跑飞。

网友O:
仔细检查函数中调用的数组是否存在越界(溢出)的情况,确保数组的使用不超出其定义的范围。

网友AG:
定期进行代码审查,确保代码质量。特别是对于关键路径和中断处理代码,要特别小心。

楼主:
程序中使用了看门狗,但是没有及时“喂狗”,从而导致看门狗复位,使程序直接跳到复位位置。

网友AH:
记录程序跑飞时的现象,分析跑飞的模式或触发条件。

网友AI:
程序运行过程中总是跑飞。

网友AJ:
比如使用 while(x) 等待电平变化,正常情况下 x 都会变成0,但万一没有,就会导致死机。最好加上时间限制。

网友AK:
复位电路中的电阻、电容等元件损坏,可能导致复位信号异常,无法正常复位单片机。

网友AL:
使用内存监控工具检查内存使用情况,防止溢出。

网友AM:
定期进行代码审查,确保没有潜在的逻辑错误或漏洞。

网友AN:
电源不稳定、晶振失振、外部干扰等硬件问题。

网友AO:
问数组时,确保索引值不会超出数组边界。

网友AP:
观察内存中关键变量的变化,检查是否有意外的修改。

网友AQ:
所有指针操作都在合法的内存范围内。

网友F:
常见错误为指针操作错误。特别是数组下标使用循环函数中循环变量,如果循环变量没控制好则会出现数组下标越界,意外修改系统的寄存器造成死机。

网友Q:
使用去耦电容,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

网友:
对于容量小的单片机,尽量减少函数调用层级,减少局部变量,从而减少压栈的时候所需的空间。

网友AR:
检查程序中是否存在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相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确保每个开启的中断都有相应的服务程序。

网友S:
合理设置堆栈大小,避免过度使用递归调用和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AS:
函数中定义的数组元素的个数小于程序中实际使用的数组元素的个数,导致赋值语句中不知道把数据放到什么地方,从而引发程序跑飞。

网友AD:
指针未初始化或者野指针导致正常数据被篡改;如果程序区被修改,会导致程序直接跑飞;如果数据区被修改,会导致数据异常引起程序运行错误。

网友Q:
检查单片机及其外围电路是否受到外部电磁场的干扰,必要时增加屏蔽或滤波措施

网友A:
电源稳定、晶振电路设计合理、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E:
仔细检查程序的逻辑,避免出现死循环和逻辑判断错误。在编写代码时,要进行充分的测试和调试,确保程序的逻辑正确性。

网友AH:
外部干扰,如电磁干扰(EMI)。
电源不稳定或噪声。

网友AT:
使用看门狗定时器来监控程序的运行状态。如果程序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喂狗(即没有重置看门狗定时器),则看门狗定时器会触发复位,使单片机重新启动。这有助于从死循环或跑飞状态中恢复。

网友AU:
程序在函数中运行时,总是在运行到函数末尾,要跳出函数时,程序跑飞。

网友AO:
设计健壮的异常处理机制,确保在发生错误时能够安全地退出或复位。

网友E:
当指针所指向的内存空间被释放后,指针没有及时置空,再次使用该指针时就会出现悬空指针问题,导致程序出现不可预测的错误。

网友AE:
使用屏蔽、接地、滤波等方法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AV:
缓冲区的大小足够大,能够容纳所有可能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S:
检查单片机硬件是否正常工作,确保晶振、电源等关键部件无故障。

网友A:
单片机程序跑飞的原因有很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逐一排查和解决。

网友AW: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响应和清除中断标志;或者在中断中修改的全局变量未加volatile修饰,导致编译器优化中断变量。

网友AX:
电源线上的高频干扰信号可能通过电源引脚进入单片机,干扰其正常运行。比如附近的大型电机设备启动或停止时,会产生电磁干扰,影响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AN:
在程序中加入日志记录功能,有助于事后分析问题原因。

网友B:
优化代码,减少中断的使用,合理分配中断优先级。

网友AH:
数组越界、指针错误等内存访问问题。
程序堆栈溢出。

网友V:
程序中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却没有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从而导致在中断发生后,找不到中断服务程序入口,从而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AY:
I/O 口配置不当或外部设备故障。
单片机硬件故障。

网友AF:
中断服务程序中如果执行了过于复杂或耗时的操作,可能会导致中断嵌套层数过多,栈空间溢出,进而使程序跑飞。

网友D:
实际接受的数据超过了缓冲区长度,导致后续正常数据被篡改。

网友AS:
电源不稳定

网友W:
使用软件滤波算法,减少外部干扰的影响。

网友AZ:
数组越界(数组溢出),函数中定义的数组元素的个数小于程序中实际使用的数组元素的个数。例如,在函数中定义了一个数组 ucDataBuff[10],这个数组只有10个元素,但在函数中却有这样的语句 ucDataBuff[10]=0x1a,这个语句是给数组的第11个元素赋值,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L:
单片机硬件本身存在故障,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W:
常见于容量小的单片机,重复中断、函数调用导致超出堆栈空间。

网友BA:
采取硬件和软件措施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W:
检查中断服务程序,确保它们不会相互干扰或阻塞。

网友AK:
使用调试器进行单步调试,观察程序执行流程。

网友BB(2024-12-03):
未初始化的指针被取消引用或数组被越界访问。

网友BC:
中断服务例程(isr)中有一个无限循环或长时间运行的代码,它阻止cpu响应其他中断或执行主程序。

网友BD:
导致微控制器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崩溃。

网友BE:
使用去耦电容来降低电源线路上的噪声。

网友BF:
稳定的电源,合理的晶振电路设计,减少外界干扰。

网友BG:
是否开启了中断,但中断标志没有响应和清除,导致程序不断进入中断,造成崩溃的假象。

网友BH:
当程序在函数中运行时,它总是运行到函数的末尾。当它想逃离函数时,程序就逃跑了。

网友BI(2025-01-05):
硬件问题,如电源不稳定、晶振故障或电路板布局不合理,也可能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F:
如果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没有正确响应和清除中断标志,程序可能会陷入死循环,导致跑飞。

网友AZ:
检查晶振及旁路电容是否靠近单片机并避免干扰。

网友BJ:
如果reset引脚受到外部干扰信号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微控制器意外复位或复位不完全,导致程序跑偏。

网友BK:
电磁干扰、电源波动等外部因素导致程序异常。

网友AQ:
接收的数据超过了缓冲区长度,或者数组操作时下标溢出,都可能导致数据被篡改。

网友BL:
时钟配置错误导致系统时钟不稳定。

网友AS:
减少局部变量的使用量和占用空间。如果局部变量占用的空间过大,可以考虑将其定义为全局变量或者采用动态分配内存的方式。同时,要注意不同函数之间的局部变量布局,避免相互干扰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BM:
仔细检查函数中调用的数组是否越界(溢出),以确保数组在其定义内使用。

网友BN:
询问数组时,请确保索引值没有超出数组的边界。

网友BO:
设计一个健壮的异常处理机制,以确保出错时安全退出或复位。

网友BP:
中断处理程序(ISR)设计不合理,导致中断处理时间过长或中断嵌套过多。

网友BQ:
i/o、不正确的端口配置或外部设备故障。,MCU硬件故障。

网友X:
内存越界访问、野指针等导致内存损坏。

网友BR:
仔细检查数组、指针等的使用情况,避免下标越界。

网友AY:
在设计程序时,要合理控制函数的调用深度,特别是对于递归函数,要确保有正确的递归终止条件。可以通过分析程序的逻辑和功能需求,预估函数调用的最大深度,避免堆栈溢出。

网友O:
如果程序中开启了中断但没有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当中断发生时,程序可能会跑飞。

网友AH:
逻辑错误、死循环、无限递归等软件错误。

网友H:
堆栈空间不足,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AG:
硬件故障,如引脚短路、电源问题等。

网友BS:
单片机在运行中可能会受到各种电磁干扰,使程序执行出错,导致跑飞。

网友I:
未初始化或野指针可能导致数据被篡改,进而影响程序的正常执行。

网友BT:
在堆栈空间较小的单片机上,频繁的中断或函数调用可能导致堆栈溢出,从而改写正常数据。

网友AK:
数组越界(数组溢出),函数中定义的数组元素的个数小于程序中实际使用的数组元素的个数

网友BU(2025-02-06):
程序总是一边运行一边跑偏。,

网友BV:
当程序在函数中运行时,它总是运行到函数的末尾。当它想从函数中逸出时,程序就逸出。,

网友BW:
如果中断被打开,但中断标志没有被正确响应和清除,程序可能会陷入无限循环,导致它失控。

网友BX:
检查晶振和旁路电容是否靠近MCU,避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