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图形显示小试牛刀——LTDC外设实验

楼主(2024-10-14):
【STM32H7S78-DK测评】图形显示小试牛刀——LTDC外设实验

在小分辨率的TFT-LCD显示屏中,我们一般通过一颗LCD驱动芯片来驱动LCD显示,如ili93xx系列,或者单色的OLED驱动芯片SSD1306.对于这些驱动芯片,由于驱动芯片内部集成了GRAM空间,所以我们仅需要按照GRAM的规则来填充对应的显示颜色数据即可,通常是SPI外设接口,I2C接口或者并口接口等。不过,它们都有一个不足,即分辨率低,成本高——毕竟多了一个芯片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LTDC外设则可以完美解决上述忧虑。

LTDC是啥

LTDC,全称是LCD-TFT Display Controller,中文称为LCD显示控制器。其提供了RGB信号、控制同步信号等来直接控制外部LCD显示屏。由于MCU直接驱动TFT-LCD,所以有了LTDC外设后,LCD则不需要再额外连接一颗驱动芯片。当然,显示使用的GRAM也只能由MCU提供,或内部的SRAM,或片外的PSRAM。在本次的DIY中,STM32H7RS78-DK中,我们使用片外的PSRAM。

LTDC外设的硬件连接

LTDC外设的硬件连接其实和其它的外设一样,同名的信号连接在一起。这里提到一个名词“显示色彩格式”。典型区分为RGB888和RGB565两种格式,其实只是连接信号线的差异,对于RGB565只是把低位的 信号线给连接到了GND,从而省出来8根GPIO。

LTDC时序参数

阅读了一下,还挺多的。借助STM32CubeMX,我们也是需要阅读LCD屏的datasheet即可。STM32H7RS侧的参数配置会自动生成完毕。这里限于篇幅,不多说了啊!

LTDC的层和窗口

LTDC有三个层:背景层(BG)、图层1(pLayerCfg)、图层2(pLayerCfg1)。

  • 背景层是在初始化时输入的RGB三个值,是常量值;
  • 图层就是我们需要显示的内容;
  • 混合,上述三个图层从下往上混合。通过Alpha透明通道来达到不同的混合效果;

LTDC实验:背景显示

刚刚我们从理论知识了解到,背景层的显示是初始化完成的。因此,我们用它来首先判断我们配置的LTDC外设的参数是否配置正确。

我们把背景颜色设置为21ic的蓝色。RGB(29,97,168),然后,我们看看效果是否符合预期:

接下来,我们再来尝试一下使用LTDC来显示图片。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吧!欢迎大家周末来到河北游玩!

今天关于LTDC外设的实验就到这里了!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GUI基础功能。后续,我们将体验使用它来显示各种图片。关注我,分享的都是干货。

网友A:
原来还有这个接口

楼主:
这个接口好实用的。
不过,我平时仅使用 565模式。
这次评估板是 888的接线方式

网友B:
使用LTDC驱动是不是速度变快了?用LTDC驱动,配的显示屏就不能用带驱动芯片的了?

网友C:
这个板卡能支持多大的刷新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LTDC驱动是不是速度变快了?用LTDC驱动,配的显示屏就不能用带驱动芯片的了? ...

肯定是可以省去显示驱动芯片了,但也需要自身多提供显存。
我觉得整体的BOM成本是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卡能支持多大的刷新率

对于嵌入式LCD屏的实现来说,还不能单纯地说刷新率。
或者 单说刷新率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当前这款可以达到100+Hz的刷新率
其实,还是要看开发人员的实现水平与画面质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嵌入式LCD屏的实现来说,还不能单纯地说刷新率。
或者 单说刷新率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当前这款 ...

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