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这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原理图有问题吗

楼主(2024-10-15):
先上图

请问高手,这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原理图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基本上正常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RST是低电平有效,RST不能下拉到地吧。RST一直处于低电平,会一直重启。应该10k上拉到VCC,电容到地,并接按键到地。

楼主:
这是51单片机

网友C:
芯片的VCC和GND必须接上,保证晶体和复位是好的,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D:
最小系统包含电源,晶振,复位,基本上有这些就能正常工作了,主要是晶振的正常启动

网友E:
晶振,基准电压,电源,复位没啥问题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F:
啥年代了,还拿51起步。

网友G:
为什么总是有人歧视嫌弃51

网友H:
现在51做的也很不错,我现在用STC8051U,直接USB下载,带TFT彩屏,DMA/QSPI,刷屏速度很快,Ai8H2K12U, RMB0.95。

网友I:
芯片都没有接地,能工作吗???

网友J:
控制发光二极管用低导通,上图有误;另外用 Ai8H2K12U-SOP8做自动下载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芯片都没有接地,能工作吗???

搞错了,忘接电源和地了,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