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MC03x---MCPWM 外部触发问题

楼主(2024-10-15):
大佬们好,请教个问题在LKS32MC03x中MCPWM可以使用外部触发来开启时基计数器开始计数,但是文档里面描述的比较模糊,可以用什么事件来触发?

网友A:
MCPWM_EVT0和MCPWM_EVT1

楼主:
MCPWM_EVT0和MCPWM_EVT1中分别有TIMERx_CMPx和MCPWM0_TMRx触发方式,每次触发后MCPWM会怎么运行呢,是触发一次后一直出一个周期性的波形,还是出一个周期后MCPWM的计数器被置-TH再等待下一次触发?

网友B(2025-03-16):
中断控制器

网友C:
定时器或计数器事件

网友D:
MCPWM模块可能具有专门的外部触发引脚,这些引脚可以接受来自外部电路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