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英飞凌XMC1100在电机控制中的应用与UART通信实现

楼主(2024-10-15):
英飞凌XMC系列MCU以其强大的计算能力和丰富的外设资源,在工业控制、电机驱动等领域应用广泛。本帖将以XMC1100微控制器为例,介绍如何使用其UART实现与PC的串口通信,以及PWM驱动直流电机的基本控制。

开发环境
  • MCU型号:XMC1100
  • 开发工具:DAVE 4 IDE
  • 编程语言:C语言
  • 硬件平台:XMC1100 Boot Kit
  • 烧录工具:板载仿真器

项目概述
  • 使用UART实现MCU与PC的通信,接收指令来调节电机转速。
  • 使用PWM控制直流电机转速,根据接收的串口数据调整PWM占空比。

硬件连接
  • UART通信:XMC1100的P1.2(TXD)、P1.3(RXD)连接USB转串口模块。
  • 电机驱动:使用L298N驱动模块,将PWM信号连接至L298N的输入引脚,实现电机的转速控制。

代码实现
#include <xmc_gpio.h>
#include <xmc_uart.h>
#include <xmc_ccu4.h>

#define UART_TX P1_2
#define UART_RX P1_3
#define PWM_PIN P1_1

// UART配置
XMC_UART_CONFIG_t uart_config = {
    .baudrate = 9600,
    .data_bits = 8,
    .stop_bits = 1,
    .parity_mode = XMC_USIC_CH_PARITY_MODE_NONE
};

// 初始化UART
void UART_Init(void) {
    XMC_UART_Init(XMC_UART0_CH0, &uart_config);
    XMC_GPIO_SetMode(UART_TX, XMC_GPIO_MODE_OUTPUT_PUSH_PULL_ALT2);
    XMC_GPIO_SetMode(UART_RX, XMC_GPIO_MODE_INPUT_TRISTATE);
    XMC_UART_EnableEvent(XMC_UART0_CH0, XMC_UART_EVENT_RECEIVE);
    XMC_UART_CH_Start(XMC_UART0_CH0);
}

// UART发送数据
void UART_SendByte(uint8_t data) {
    while (XMC_UART_CH_GetTransmitBufferStatus(XMC_UART0_CH0) == XMC_UART_CH_TBUF_STATUS_BUSY);
    XMC_UART_CH_Transmit(XMC_UART0_CH0, data);
}

// PWM初始化
void PWM_Init(void) {
    XMC_GPIO_SetMode(PWM_PIN, XMC_GPIO_MODE_OUTPUT_PUSH_PULL_ALT2);
    XMC_CCU4_Init(XMC_CCU4_MODULE, XMC_CCU4_SLICE0);
    XMC_CCU4_SLICE_CompareInit(XMC_CCU4_SLICE0, &(XMC_CCU4_SLICE_COMPARE_CONFIG_t){0x00FF, 0x007F});
    XMC_CCU4_EnableClock(XMC_CCU4_MODULE, 0);
    XMC_CCU4_SLICE_StartTimer(XMC_CCU4_SLICE0);
}

// 主程序,根据串口接收数据调整电机转速
int main(void) {
    uint8_t speed;

    UART_Init();
    PWM_Init();

    while (1) {
        if (XMC_UART_GetFlagStatus(XMC_UART0_CH0, XMC_UART_FLAG_RECEIVE_INDICATION)) {
            speed = XMC_UART_GetReceivedData(XMC_UART0_CH0);
            XMC_CCU4_SLICE_SetCompareValue(XMC_CCU4_SLICE0, speed);
            UART_SendByte(speed);  // 回传确认
        }
    }
}
代码解析
  • UART初始化:配置波特率9600,8位数据,无校验位。
  • PWM初始化:使用CCU4模块产生PWM信号,控制L298N驱动模块,从而调节电机转速。
  • 主循环逻辑:通过UART接收数据,根据接收到的速度值调整PWM占空比,实现电机转速的实时控制。

实验效果
  • 当从PC发送0-255范围内的数值时,电机转速随之改变。
  • MCU将接收到的速度值通过串口回传到PC,方便监控通信情况。

功能扩展
  • 电流检测:加入电流传感器,实时监控电机工作状态。
  • 反转控制:增加方向引脚,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切换。
  • 蓝牙控制:结合蓝牙模块,实现手机端远程控制电机。

总结英飞凌XMC1100提供了强大的UART和PWM功能,非常适合用于电机控制等工业场景。通过本项目的学习,用户可以掌握基本的通信和PWM使用技巧,为进一步的工业应用开发打下基础。

网友A:
XMC1100真是好用,工业级的性能,开发也不算复杂。

网友B:
这篇帖子刚好解决了我在电机控制上的疑问,谢谢分享。

网友C:
英飞凌的MCU确实稳定,我项目用了一年没出问题。

网友D:
有没有人试过用这个XMC1100加上温度传感器做自动风扇控制?

网友E:
PWM控制电机转速的效果不错,比用延时函数精确多了。

网友F:
UART接收速度挺快的,我用它做了个小型串口调试工具。

网友G:
电机驱动部分我试了下MOS管,感觉比L298N更稳定。

网友H:
有没有大佬做过XMC1100的I2C通信项目,求参考资料。

网友I:
用这个芯片做个智能家居控制中心也很合适。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大佬做过XMC1100的I2C通信项目,求参考资料。

XMC系列的I2C例程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https://github.com/Infineon/mtb-example-xmc-i2c-master-slave
这是基于ModusToolbox进行开发的。

网友K:
看来稳定性是第一选项啊。

网友L(2024-12-02):
使用UART与PC进行通信,接收来自PC的指令来调节电机转速。
根据接收到的串口数据,控制PWM信号的占空比,从而调整直流电机的转速。

网友L:
XMC1100的 P1.2 (TXD) 和 P1.3 (RXD) 引脚连接至USB转串口模块。

网友L:
使用 L298N 驱动模块,通过PWM信号控制直流电机转速。PWM信号连接至 L298N 的输入引脚。

网友L:
在DAVE 4 IDE中,我们需要添加必要的外设驱动来实现UART通信和PWM控制。

网友L:
uart_config 结构体配置了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
UART_Init 函数初始化了UART模块,并设置TX/RX引脚模式,启用接收中断。

网友L:
PWM_Init 函数设置了PWM输出引脚及CCU4模块,配置了PWM周期和占空比。
PWM_SetDutyCycle 函数用于调整PWM占空比,根据接收到的指令动态调整电机转速。

网友L:
程序通过UART接收数据并解析。如果接收到的字符为数字字符('0' 到 '9'),则将其映射为相应的PWM占空比,并调整电机转速。
在接收到数据后,程序会立即将该数据发送回PC,进行确认。

网友M(2025-04-30):
使用L298N电机驱动模块,通过PWM信号控制电机转速。PWM信号连接至L298N的输入引脚。